直升机还被金鱼尾困扰吗?这个小技巧可能解君愁!

楼主(2021-11-19):
遥控直升机出现金鱼尾跟很多方面有关。例如陀螺仪设定、尾舵机优劣、尾传动和尾控制结构是否顺滑等诸多方面。
机械部分的调整可能是会被遗漏的重点,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下尾部控制的调整要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很好,很有用。

网友:
我想知道360级~550级是不是也这么设置?特别是那个角度问题
你这是什么陀螺仪?k8吗?

网友:
很涨知识

网友:
那个夹角在陀螺仪的普通模式下影响最大,合适的角度下尾巴不会太飘,陀螺仪的速率模式下飞头前航线非常的丝滑,不过现在应该没人用这个模式,都是锁头模式

网友A:
来交作业了,请老师检查
飞机是富丽420(Alzrc 420)
陀螺仪是kbar,尾舵是deko5125

东北这会有点冷,还没去做实践,先交个课堂作业

网友:
感谢前辈分享,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交作业了,请老师检查
飞机是富丽420(Alzrc 420)
陀螺仪是kbar,尾舵是deko5125

很棒!飞飞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棒!飞飞试试

天太冷,等回温了再去,冻手受不了。。

小飞机也这么调吗?比如泰世x3这种360级的,能否有个小机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交作业了,请老师检查
飞机是富丽420(Alzrc 420)
陀螺仪是kbar,尾舵是deko5125

富丽380做不了那么大的夹角(放一个手指),视频用700的尾桨,桨长所以可以放一指,380420尾桨短啊?硬塞一指那就导致中立点时尾桨夹角可能20多度了,要活学活用嘛。用个量角器自己可以大概的量一下夹角度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富丽380做不了那么大的夹角(放一个手指),视频用700的尾桨,桨长所以可以放一指,380420尾桨短啊?硬塞 ...

哦哦,感谢,马上修改一下

网友C:
我有一台470是用的冰人尾波,但尾推是富丽代工的450的尾双推,那个两边是螺丝卡住的滑块没飞几个起来就虚位奇大,再好的方法也调不了,只能换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470是用的冰人尾波,但尾推是富丽代工的450的尾双推,那个两边是螺丝卡住的滑块没飞几个起来就虚位 ...

那点虚位对于陀螺仪修正来说是没啥影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点虚位对于陀螺仪修正来说是没啥影响的吧

影响很大,新的时候基本没影响,几个起落后磨损很大,尾巴就不乖了

网友E:
右舵机械行程无法到 90度,怎办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舵机械行程无法到 90度,怎办 ?

那就只能调到机械允许的最大值啦

网友A:
这个东西调7度似乎稳点,一直没用过,看过这个后正好可以试试。

是所有的飞机不论大机小机都要7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调7度似乎稳点,一直没用过,看过这个后正好可以试试。

是所有的飞机不论大机小机都要7度吗?

是大概值,转速不同,尾桨大小不同等都诸多因素都会影响。现在锁尾陀螺对中立点不是特别敏感,所以偏差不太大就OK。
如果要精确调整,需要先把陀螺调整到非锁尾模式,飞行中通过调整拉杆长度来找到中立点的位置,然后再调成锁尾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大概值,转速不同,尾桨大小不同等都诸多因素都会影响。现在锁尾陀螺对中立点不是特别敏感,所以偏差不 ...

又学到了!感谢。最终以实际飞行效果为准呗,地面先调个大概,然后上天看效果再调整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富丽380做不了那么大的夹角(放一个手指),视频用700的尾桨,桨长所以可以放一指,380420尾桨短啊?硬塞 ...

又调了一下,想起了有个设备可以用
rclogger螺距尺可以量尾巴角度,这下大概7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大概值,转速不同,尾桨大小不同等都诸多因素都会影响。现在锁尾陀螺对中立点不是特别敏感,所以偏差不 ...

意思是先调 NORM,感度要调多少呢 ?
之后再调成 AVCS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只能调到机械允许的最大值啦

了解... 已接近 90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调了一下,想起了有个设备可以用
rclogger螺距尺可以量尾巴角度,这下大概7度了

这螺距尺这牛,可惜现在没有得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螺距尺这牛,可惜现在没有得卖了。

最值得收藏的工具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先调 NORM,感度要调多少呢 ?
之后再调成 AVCS ?

其实不用这么折腾的,按照视频方法就可以啦另外你的RCL这套螺距规赞一个,现在是停产绝版了

网友:
教学贴必须支持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我后期会陆续分享组装和调试方面的内容,朋友们可以一键三连加关注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来交作业了,请老师检查
飞机是富丽420(Alzrc 420)
陀螺仪是kbar,尾舵是deko5125

买这个为什么不买海力的420?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买这个为什么不买海力的420?

能否请教一下,为什么要买海力

网友(2022-02-17):
引用 网友A:
能否请教一下,为什么要买海力

海利的精度可以和亚拓比。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