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21-11-20):
第一次接触无刷
电机
,经历一个非常小的的电机,型号是MBD2207D1,他有五根线,按照卖家的图接线不会转,上百度查也没有详细的接线方式,原因就是我太菜了,有大师能告诉这五根线怎么接才能让它转起来,

网友A:
我的无刷电机都是三根线的,接专用电调就可以使用。五线的没见过。上照片让大家看看吧。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是伺服电机吧

楼主:
是淘宝买的,尼得科一体化电机,据说是扫地机上用得吸尘器电机,想用来做一个小吸尘器,折腾了一上午,终于让他动起来了。前后动用了4个电源,12v4A电视机专用的电源,是帮别人修电视机淘汰下来的,接上后电机有啪啪啪的声音,旧的电脑电源,启动就被保护,220V-16v0.6A,接上后电压下降到10V,变压器会发热,在百般无奈之时,想起还有一个电源就是40多年以前自己组装的电视机,其中电源可能还有用,接上后电压15V多一点,超过14.4V的额定电压,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