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30级的油机,改电的,需要配置哪个型号的电机和电调,请指教?

楼主(2021-11-20):
30级的油机,改电的,需要配置哪个型号的
电机
和电调,请指教?

网友A:
参照550配置就行吧

网友B:
把油机级换成E电动就行了。一般30E电机有朗宇3120。双天GA800。TMOTO AM480。等。

网友C:
翼展1.2米的用30e用电装,1.4米的用50e用电装。

网友D:
30E,一般是2812-2814级别电机,40A电调,3-4S电压,10-12寸桨
电装具体参数配置,看要怎么飞了。
例如我有架类似尺寸的PC-21像真机,原机是配3541 kv750电机 4S 10×7 五叶桨,我嫌其慢
改成6S电压,9×8桨,当是涵道机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