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7对不了频

楼主(2021-11-20):
各位模友,伟力K127摔了下就对不上了,最有可能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A:
飞机主板上,看一下陀螺,或者从天线位置顺着电路看看是不是有虚焊或者MOS管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主板上,看一下陀螺,或者从天线位置顺着电路看看是不是有虚焊或者MOS管击穿。

谢谢,

网友B:
我遇到的这种问题有两个原因:1接收天线处断焊;2电感线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这种问题有两个原因:1接收天线处断焊;2电感线圈坏了

天线没断,可能是你说什么线圈坏了才飞了两天…唉只有换个主板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没断,可能是你说什么线圈坏了才飞了两天…唉只有换个主板看看

商家有卖的,很便宜,让修手机的帮焊。爱坏的就三个元件,全买上,让帮焊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带定高的吧

网友:
看天线周围有没有掉件

楼主:
毛病找到了,居然是摇控器里面断了一根导线

网友:
同买了k127,这个能改的跟手一点吗?
比如关掉定高啥的,估计气压定高,一阵微风气压变化就上下串
论坛里也没人讨论的?

网友:
借楼问下,这个机飞熟练了,推荐上哪个3d?受飞场限制,目前倾向于k110,耐炸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