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新手做两架手抛机(48和68)抛砖引玉,顺便聊聊自己的航模之路~

楼主(2021-11-20):
从小就喜欢动手,喜欢diy,梦寐以求能做一架能飞上天的遥控飞机,但是小时候没有条件。记得自己用铁皮做螺旋桨,装四驱车的马达上,用塑料袋做的降落伞,绑上马达,梦想它能飞起来,实际却并没有什么效果……
直到上大学后才有时间和条件去实现自己小时候的梦想,不过了解了一下,感觉还是没有条件,一没场地,二炸不起,不过入坑了同样是小时候梦想的车模,所以单论模型知识到现在自己也算是老鸟了。记的有一天,是去看龙舟比赛,看到有人在卖小孩玩的手抛机,瞬间激发了我的航模梦,十五块钱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架紫色的(现在发现当时买的那架是我买过质量最好的)。后来还真把它改装成了动态航模,不过动力太强,速度太快,而且感觉很难控制,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小紫遗照~
后来又买了板机苏27,也是飞不起来,秒炸,也是不了了之。又后来,觉得应该买成品机,于是入了大家公认好飞的冲浪者x8,兴致勃勃地装好机,结果也是秒炸,停空不超过10秒,都掉人家4s店的停车坪,差点砸奥迪车上。。。从此都有阴影了。。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我把副翼理解反了,所以装的机副翼舵面一直是反的,也就是往左打杆实际是往右飞。。。。。太坑了!
于是立马又做了一架手抛机,用的别人打印的桨座,结果终于飞起来了,虽然不会飞,但最起码能受我控制,很是激动,飞炸了又做,本人颜值控做的都是前拉机,后来又买了架fms的滑翔机,也被我炸烂了,主要是机头。最后我把炸烂的一架前拉48手抛改了腰推,发现比前拉耐炸的多,也是飞的最久的一架。最近觉得这架飞机太烂了,于是重新做了两架,一架48背推,一架68双发,带襟翼。
我改装手抛机的原则:
1.美观
2.轻
2.耐炸
3.便宜
先看48:

主翼3mm宽0.5厚碳片加强

装好用502固定,注意是插进去不是贴上去。

两侧腰身同样做加强

开副翼和舵机位,舵机比机翼稍厚,之前直接开通孔,但是太丑,这次细心点没开透,需要耐心。副翼就按原来的模位开就好,舵量够的。副翼舵机用两个2g舵机。

升降降舵特写,舵面拼接的,第一架手抛机小紫身上的

动力特写,用的打印桨座,1004马达(主要是便宜),乾丰小桨,虽然孔位不对但是孔是紧配的,完全不用锁螺丝,这款桨很适合,哪怕是前拉都不会折断。马达自己改了kv,用2s。不改也ok,只不过我喜欢动力足一点,或者换三叶桨动力应该也会提升

电调特写,用的穿越机小电调。便宜好用小巧,散热都不用考虑。

电池和接收机位置特写,接收机用天地飞的小四通,副翼插2,4通道,可编程混控里设置副翼方向混控就好。电池也是自己diy的,玩具无人机上用的半成品,重点是便宜够用。注意电池开孔前一定要量好重心后确定位置,重心在前缘三分之一处。

布线特写,舵机线都是重新压的,用的小号的硅胶线

仓盖用一颗螺丝螺母固定,顺带头轻了点当配重

下午去公园飞了一下午,休闲的很,小朋友都馋哭了哈哈,家长也是一脸崇拜,因为都是十块钱的飞机,我的却可以遥控哈哈。。

之前的练习机即日起光荣退役,留图纪念下。。

再看68双发手抛(还没完全做好试飞,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发些图

最后总结下经验,希望帮到同样是新手的朋友。
1.入门选的飞机一定要选耐炸的,垂直坠落都炸不烂那种,手抛机是很好的选择
2.入门建手机最好不要选前拉机
3.不上手只练模拟器没用,因为你不知道要重点练啥,最终就是在玩游戏而已。要实飞和模拟器相结合。
4.入门可以加上飞控,开自稳模式,会极大增加你的信心
5.风大千万不要出去,入门练习最好一点风都没有。

网友:
第3条:模拟器不是万能的,没有模拟器是万万不能的。
第5条:这个最重要,风、高、远都是入门大忌。
来自微站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双发的这种电机座,纯粹用胶粘的吗?看着感觉容易拉掉啊

网友:
学习了!做的好精致!强迫症患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双发的这种电机座,纯粹用胶粘的吗?看着感觉容易拉掉啊

用胶水粘就好,我直接用瞬干胶,瞬干胶比较脆,受到撞击可能会脱落,但是方便好用,怕掉可以多上些

网友B:
如果没有飞行基础,改装电动手抛机其实不是好的入门途径。论坛里的帖子挺多的。
看到一些入魔经历的帖子,往往挺有感触: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对航空很感兴趣,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就很任性的让老爸给我买了压燃发动机和遥控器,虽然都没能成功的用起来
那个年代,电动比燃油的更难搞,镍氢电池+817电机的成本不比油机低,且仅能带起滑翔机。
而2010年后,无刷电机+锂电池的普及,让航模飞速发展,也有了现在的各种各样飞行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胶水粘就好,我直接用瞬干胶,瞬干胶比较脆,受到撞击可能会脱落,但是方便好用,怕掉可以多上些

真狠,学习了

网友:
这么小的机还能蝴蝶刹车很好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飞行基础,改装电动手抛机其实不是好的入门途径。论坛里的帖子挺多的。
看到一些入魔经历的帖子, ...

确实,对新手而言可能改手抛机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手抛机真的很耐炸~

网友C:
楼主的手工真好,飞机改得漂亮。另外我想问下小舵机和球头拉杆在哪家买的?打算有空了也改一架。
来自微站

网友:
这个是高手,厉害

网友D:
兄弟你真是人才,开飞之前不打舵试试,检查遥控和舵面控制的是不是对的你就直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手工真好,飞机改得漂亮。另外我想问下小舵机和球头拉杆在哪家买的?打算有空了也改一架。

球头是小比例攀爬的球头,拉杆是微型直升机上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卖,舵角是我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真是人才,开飞之前不打舵试试,检查遥控和舵面控制的是不是对的你就直接飞。

不是没试,是理解反了你知道吗,相当于副翼往上翘本应该往下掉我却理解为会往上翘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头是小比例攀爬的球头,拉杆是微型直升机上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卖,舵角是我自己做的

好的,谢谢啦
来自微站

网友E:
这个改得相当不错了
请问楼主,这些迷你电子装备哪有这么物美价廉的货源?方便告知一下吗?(主要是电机和舵机),通常这种小舵机都是不便宜的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改得相当不错了
请问楼主,这些迷你电子装备哪有这么物美价廉的货源?方便告知一下吗?(主要 ...

舵机是2g舵机,淘宝大概15一个,不过闲鱼有卖1块一个的,但是要自己组装,电机淘宝搜1104,八块多一个,便宜的很,非常适合手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