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第一次玩涵道机~~~90毒蛇FPV飞行

楼主(2021-11-20):
玩了两月的蓝箭大脚FPV飞行,感觉仿真度不够,不过瘾,正好fms新出了90毒蛇,听说能飞13分钟,趁着双11入手一架,准备尝试一下涵道FPV。

原机自带的锐飞仍然保留,然后又安装了一个麻雀二代飞控。麻雀飞控不参与飞机的控制,只是为大疆天空端提供飞机高度、速度、距离、方位等信息,没有这些信息心里没底。
上周末带出去在地面试跑了一下,熟悉了一下座舱内的第一视角,今天开始正式首飞。飞之前心里还是挺忐忑的,毕竟之前只玩过上单翼练习机,没有玩过涵道机。为了保险,防止杆量过大导致飞机翻滚,首飞全程开自稳。座舱很大,舱盖透明,视野很好,景物形变也很小。飞机起飞后很平稳,动力也很足,有一种在空气中任意穿梭的感觉。与大脚相比,手感完全不一样,大脚给人的感觉就是需要一个很强的动力使劲往前拉才能顺利飞行,而毒蛇给人的感觉是稍微推推油门,飞机就嗖的一下就冲了出去。自稳操控飞机灵活性比较差,不顺手。第二块电池手动模式飞行,操控性顺手了很多。

视频为第一块电池飞行时天空端的录像。降落的时候出了点问题,感觉关油门能飘降的,结果快要接触地面的时候左侧机翼失速了,直接砸了下去导致弹跳。还好高度比较低,也就1米多点吧,没有任何损伤。第二块电池也是降落失速弹跳,后续飞飞行的时候降落还是要带点油门了。

网友:
实际续航有多少

楼主:
三圈6s 5000mAH电池,50-60%油门4分钟左右就到22.2V了(遥控器回传的电池带负载的电压) 。听说新电池需要经过数个循环才能达到最佳放电效果,我这个电池是第二个循环。

网友A:
视频画面真不错,仪表盘贴纸再仿真些,更加好

网友B:
感觉不错,把座舱罩罩上那道黑色的框去了更好,定制个有机玻璃座舱罩

网友C:
这个续航我是持严重的怀疑态度,不能以最低巡航速度去测,得综合状态,要是这能飞13分钟,让我f14、su27飞2分半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画面真不错,仪表盘贴纸再仿真些,更加好

我这台飞机的仪表贴纸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错,把座舱罩罩上那道黑色的框去了更好,定制个有机玻璃座舱罩

定制的能做出这种弧度吗?还不太了解。这个黑色边框有点粗,再细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续航我是持严重的怀疑态度,不能以最低巡航速度去测,得综合状态,要是这能飞13分钟,让我f14、su27飞2 ...

B站有13分钟的视频,航线飞行兼倒飞和横滚动作,飞机落地电压22.5伏,飞机落地测量的电压基本可以算是空载电压了,实际在天上带负载的时候电压基本上是低于22伏了,电池过放了一点。我这个飞4分钟,遥控器上回传的电压就到22伏了

网友D:
最近这个曝光率有点高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圈6s 5000mAH电池,50-60%油门4分钟左右就到22.2V了(遥控器回传的电池带负载的电压) 。听说新电池需 ...

其实负载电压可以放到21.6v,单片3.6v

网友F:
土豪~~入机真快..有场地飞也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这个曝光率有点高啊

新出的,喜欢的人还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负载电压可以放到21.6v,单片3.6v

奥,我第二块电池放到了21.8伏左右,我还担心过放了呢!看来不用担心了,落地后测空载电压在3.8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土豪~~入机真快..有场地飞也真好

土豪谈不上,只是趁双11便宜赶紧买了,免得老是惦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制的能做出这种弧度吗?还不太了解。这个黑色边框有点粗,再细点就好了

自己都可以干,找块木头加工出头罩的弧形,把有机玻璃板(或透明PVC)加热,往木头上一按,完事

网友G(2022-07-04):
天津模友,货场飞的啊,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津模友,货场飞的啊,真不错。

可惜货场废了,我这毒蛇才飞了三电,就开始吃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货场废了,我这毒蛇才飞了三电,就开始吃灰了

找到新场地了吗?

网友:
所以因为场地问题还得飞越野大脚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