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飞机动力有点肉,想改4s

楼主(2021-11-20):
我是一个新手,手上有架飞机的动力有些肉,想改成4s供电
有一些问题:
好盈天行者30A的电调能不能用4s
银燕的xa2212能不能用4s

如果不能,那么请问什么电装可以用?

网友:
2212看看kv多大,电调上面写的电池能用多大

网友A:
降低电机负载可以。电流乘电压等于功率,不超过电机功率就行了。X2208,2600KV以前我经常用4S电池20A天行者飞。最好的办法是换大电机,比如2216或2220。现在市面上零售的固定翼的无刷电机,小的比花生米还小,大的比成年人的拳头还大。更不要说定制电动的载人都没问题。

网友B:
或许2212换2216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具体选择看你现有具体配置。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2212换2216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具体选择看你现有具体配置。

电机是换不了的,手上有30a的好盈天行者电调可以给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电机负载可以。电流乘电压等于功率,不超过电机功率就行了。X2208,2600KV以前我经常用4S电池20A天行者 ...

那么换个20a的电调就可以用4s了吗?

网友C:
这个看电机吧,如果你在3s下,搭配的桨已经基本可以达到电机的最大功率,升高电压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换个20a的电调就可以用4s了吗?

还是换电机吧,推荐朗宇2216或2220。电压,电流,功率三者的关系如果不懂的话最好别折腾。

网友:
电机有最大功率的,超了会烧

网友:
看电机拉力表,要匹配的上

网友D:
电机电调说明书都会写最高支持几节,看看就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电调说明书都会写最高支持几节,看看就完了呗

我看有人郎宇x2212用4s飞,x2212上也没写4s的数据,好盈天行者电调30a也有人用4s带50涵道
不知道银燕的电机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电机吧,如果你在3s下,搭配的桨已经基本可以达到电机的最大功率,升高电压意义不大 ...

那就是说改了没用吗?

楼主:
综合几位大神的意见,就是说改了没用(改了会烧),所以不能改

网友:
新手板块再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改了没用吗?

你要自己对比某宝上的同款电机数据(一般商家都会给出)来判断你自己的飞机上的电机,在当前电压,桨的搭配下,是否达到了一个足够大的功率,评论告诉你的只是一个理论知识,而且有时候质量过硬的电机,是可以短时间超过厂家标注最大功率使用的,因为飞机的电机一般不会一直全油门,当然我这个说法是邪门歪道

网友E:
顺便问一下,fms的3136kv1200支持4s电压吗?如果电调支持到4s,那可不可以强上4s电池呢?能上多大电压的电池到底是只和电调有关系还是和电调和电机都有关系呢?谢谢

网友:
不谈桨的尺寸,单纯只讨论多大电机多大KV用多大电压,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顺便问一下,fms的3136kv1200支持4s电压吗?如果电调支持到4s,那可不可以强上4s电池呢?能上多大电压的电 ...

和电池容量大小没关系,只要放电率够。和电调有关系,因为最大电流要和功率匹配。但是,最关键的是和你用多大尺寸的桨有关系,简单说是因为桨的大小决定了电机会工作在多大输出功率下,从而决定了电机的尺寸,而在桨的尺寸不变,也就是电机输出功率不变的前提下,KV值(转速)和电压(几S)是成反比的。这几个数据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能用到的物理公式,初中物理:P=U*I  就够了。综上你就明白了:fms的3136kv1200支持4s电压吗?
肯定能支持,不过应该换小一点尺寸的桨,因为转速(KV值)不变电压升高,自然,功率就增大了,电机会过负荷。不过,可能FMS的电机设计冗余比较大吧,我试的FMS电机在桨不变的情况下3S都能直接换4S没出现问题,但不代表你这个3136kv1200的也可以!
你可以试试,只要电机发热不是很严重,就是可以的。
理论上电机用几S都是可以的,只要配合适的桨输出功率不超限。而表征功率是否超限的就是电机温度,因为制约电机功率的有两个因素:1、漆包线漆膜耐热温度,2、磁钢失磁温度。两个因素都和温度有关系。
希望能帮到了你

网友F:
好盈天行者50A才支持4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盈天行者50A才支持4S啊
有人用30a上4s带50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