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延长焊接在电调上,有没有影响?

楼主(2021-11-21):
电调后边是大疆天空端,没地方放电容了,延长接 对作用有影响没

网友A:
有影响,相当于电容的ESL,就是等效串联电感增大了,削弱了电容作用。可能要换更大电容。

网友:
会大大降低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相当于电容的ESL,就是等效串联电感增大了,削弱了电容作用。可能要换更大电容。

好盈120a 以上的电容都给配了一个电容,也是有一根线,只不过楼主没这么长,好盈的那个没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盈120a 以上的电容都给配了一个电容,也是有一根线,只不过楼主没这么长,好盈的那个没事呗?

和容值匹配好肯定就没问题呗,还是要看实际效果判断,我也不是太了解,就记得有这么一个事。

网友:
宁可焊在XT插头上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双十一剁手弄了套大疆加极光,夜间效果惊喜啊!放在mk4里那个纠结!空间太局促了,无奈放弃。Johnny的机架在路上,希望空间能强点!

网友:
没影响,同款mark4HD机架,也是这装的,无任何影响。
那点线的电阻可以忽略。

网友:
现在都流行3.5寸,试了朋友的emax babyhawk II HD,花飞足够。主要便捷声音还小,更适合我这种没大块时间碎片时间随时起飞

网友:
以前接电容,现在不接电容了,也没有感觉出来有什么不同。

网友:
完美双电容安装

网友:
你去看最早国内某大神的装机视频,他也会延长焊接电容。理论上和楼上说的一样,会有影响。但实际上作为操作的人感觉不到。原本上电容也是老外用测量设备检测后得出的数据结果,所以加一点延长线这种问题不用太纠结,尽量短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盈120a 以上的电容都给配了一个电容,也是有一根线,只不过楼主没这么长,好盈的那个没事呗?

那个配的电容是BEC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