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池保护,你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1-11-22):
我就是绑上两块“儿童桌角防撞泡沫”,反正炸过好多次,电调针脚都炸掉过,电池没坏。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A:
以前我也经常把电池炸坏,后来逐渐的电池就不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经常把电池炸坏,后来逐渐的电池就不坏了

我是来打广告的会不会被赶走

网友B:
包的太厚了,会不会影响风阻? 又轻又弹的材料也就是这个东西了。还可以考虑用那个珍珠棉材料,切割成流线型,电池放里面。

网友C:
我是做了个起落架,3克以内的那种。

网友D:
下置电池,用3d打印的保护板电池耐摔。

网友E:
这个还真是不错,正好家里有,回去搞下。虽然现在很少摔电池,但一摔就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经常把电池炸坏,后来逐渐的电池就不坏了

是技术越来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的太厚了,会不会影响风阻? 又轻又弹的材料也就是这个东西了。还可以考虑用那个珍珠棉材料,切割成流线 ...

额,手感跟没上没差,也许是我太菜,没感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做了个起落架,3克以内的那种。

起落架也是个好办法,期待分享下制作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置电池,用3d打印的保护板电池耐摔。

下置电池还没试过,我用3d打印过鲨鱼鳍,不过没怎么用不知道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是不错,正好家里有,回去搞下。虽然现在很少摔电池,但一摔就费

是吧,摔电池成本太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吧,摔电池成本太高了。

楼主也北 京的?哪飞呢?看哪天能约不
我望京地带

网友:
电机时间摔坏也要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起落架也是个好办法,期待分享下制作教程。

我才刚入了一架穿越,还是二手的,2寸机起飞重量限制很严重,所以一定要找轻的材料做,风阻就不考虑了。
下置保护滑板动辄10几克,无法承受,这个外卖调料碗完整的才3.6克,剪开后3克都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北 京的?哪飞呢?看哪天能约不
我望京地带

可以的兄弟,我天通苑的,可以约。非常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才刚入了一架穿越,还是二手的,2寸机起飞重量限制很严重,所以一定要找轻的材料做,风阻就不考虑了。
...

这个外卖盒子厉害了,可以的,又学到了,老哥稳!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北 京的?哪飞呢?看哪天能约不
我望京地带

就在附近,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