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伺服不知是哪家最好?

楼主(2021-11-22):
之前用的是三菱的,但是说明书都是全英文的,有点弄不明白如何把伺服和雕刻机的维宏卡进行接线?现在想换国产伺服,不知国产伺服是哪家最好?

网友:
国产汇川的不错,很多数控机床在用

网友:
我用汇川,接线就那么回事,半闭环控制没几根线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很多国产东西都很好用了,比如工具,我用的全套大有,不比得伟差,20V电钻可以当动力来驱动卷圆机 ...

哈哈,正想买个电动批头,手拧螺丝太烦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正想买个电动批头,手拧螺丝太烦人了

大有的机器,12V只有5279可以,其他的都是有刷机,太落后了,20V平台的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有的机器,12V只有5279可以,其他的都是有刷机,太落后了,20V平台的可以

家用有刷机足够了,主要是使用频率不高,你的电池用的差不多了,电机的碳刷磨损还不到一半,而且有刷调速开关便宜,电机用坏了也可以后配,无双机过了质保期,换一个开关总成就要上百元,总之这玩意看自己需求来权衡利弊,各有各的优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有刷机足够了,主要是使用频率不高,你的电池用的差不多了,电机的碳刷磨损还不到一半,而且有刷调速 ...

现在的东西都是不考虑维修的,无刷能用的更久,而且相对来说维修成本并不高,因为可以用通用的控制器修好机器,还有就是无刷的电机基本是用不坏的,因为线圈很粗,用电池做电源,基本上只可能是控制器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