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种类型的电池?

楼主(2021-11-22):
(无正文)

网友:
不可以充的鋰電.

网友:
标的就是锂电池!没写是锂离子还是铁锂还是啥锂!就叫3V锂电池

网友:
写了do not recharge,应该不能充电,当干电池用吧

网友:
银锌电池 类似于纽扣电池 但没那么薄

网友:
剖开后一般就是纽扣电池串并联组成的。主要在一些仪器和照相摄影器材中多见,为不可充电池。

网友:
很早就有了的电池,一次性锂电池,以前用在相机里。

网友:
一次性的锂电池,应该和汽车钥匙里纽扣锂电池一个性质

楼主:
谢谢各位解惑,我一直以为只要是锂电池就都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