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四冲甲醇机化油器会喷油

楼主(2021-11-22):
先后飞过7、8台甲醇四冲,其中最多的就是三叶61,排气管喷油就算了,化油器也喷油,每次飞完防火墙、前起落架全是油污,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调试?稳定性没问题,怠速砰砰响,高速嗷嗷叫,响应也可以接受,就是喷油一个觉得脏,一个增加油耗

网友A:
模型小排量四冲发动机在没有油底壳润滑油润滑发动机零件的条件下,喷油是最好的润滑。每次飞行结束可以用纯甲醇擦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小排量四冲发动机在没有油底壳润滑油润滑发动机零件的条件下,喷油是最好的润滑。每次飞行结束可以用纯 ...

从化油器往外喷,和润滑不搭噶

网友B:
塞头82才是最脏,化油器和排气喷不完的油,尤其是机匣负压孔,喷出来的全是润滑油,非常稠,飞几个起落头罩里油就往外滴,油耗很高

网友:
调好了应该不会乱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化油器往外喷,和润滑不搭噶

化油器喷油是有点富油,至少比贫油好,不会拉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塞头82才是最脏,化油器和排气喷不完的油,尤其是机匣负压孔,喷出来的全是润滑油,非常稠,飞几个起落头罩 ...

接根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