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抖动的舵机

楼主(2021-11-22):
我那架组合的蓝宇赛斯纳很好飞。但左翼的9克舵机出现了抖动,在动作最大的两头最明显。问了群里的大牛们,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晚上拆开机子细查了一遍,插头没问题,自己焊的延长线也没有问题。

拆开舵机,动了动线路板,发现抖动小了。

发现线路板引出到电机的接头与电机金属壳碰线。

用塑料纸垫在两点之间。接上电,抖动消失。
成功。与大家分享。

网友A:
一般抖舵都是电位器被润滑脂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抖舵都是电位器被润滑脂污染

学习了

网友B:
3楼正解,通常应该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正解,通常应该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所致。

为什么不选我家的舵机,是我不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