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S S4,hot HT-6A,欧兰斯小飞机遥控器的协议

楼主(2021-11-22):
请教FMS S4,hot HT-6A,欧兰斯小飞机遥控器的协议,那些接收机通用。

网友A:
hot HT-6A  应该用的是FHSS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ot HT-6A  应该用的是FHSS协议

反过来说,就是欧兰斯可以用FHSS控?

网友:
是可以用FHSS协议的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