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起FPV固定翼飞机震撼飞行全程详解,从零到起飞如此简单,OMPHOBBY ZMO FPV

楼主(2021-11-23):
【垂起FPV固定翼飞机震撼飞行全程详解,从零到起飞如此简单,OMPHOBBY ZMO FPV带来的震撼飞行体验!-哔哩哔哩】https://b23.tv/ohKGhhQ【垂起FPV固定翼飞机震撼飞行全程详解,从零到起飞如此简单,OMPHOBBY ZMO FPV带来的震撼飞行体验!-哔哩哔哩】https://b23.tv/ohKGhhQ

楼主:
【垂起FPV固定翼飞机震撼飞行全程详解,从零到起飞如此简单,OMPHOBBY ZMO FPV带来的震撼飞行体验!-哔哩哔哩】https://b23.tv/ohKGhhQ

网友:
结构做的还可以 内部硬件线材这么乱

网友A:
5000多是带了飞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0多是带了飞控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式切换的时候平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切换的时候平顺么?

我感觉顺,视频里有切换的镜头

网友:
5000多大洋。

个人觉得,后面那个电机和螺旋桨当平飞的时候,可以取代升降舵。而前面2个副翼可以转弯,所以,V尾的2个舵机多余。

网友C:
定价偏高了  3k左右可以接受  5k偏贵了

网友:
那样控制就很麻烦了,稳定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价偏高了  3k左右可以接受  5k偏贵了

这机子我也觉得5K   定价的确过高,,,不过朗宇的东西就没有便宜过,他主要业务不是卖飞机,

网友(2022-02-05):
图传距离怎么样

网友:
说实话这飞机的垂直直降方案是效率最好的,飞机与正常固定翼也是最像的,这就决定它的气动性能肯定也是在众多垂直起降固定翼方案中效果最好的。一句话,就是它最像一架正常的固定翼飞机。
两轴方案的不靠谱,AKBIRD的我也装过,且不说它的起降问题,就是正常飞行效率不高,笨笨的那种,况且两轴方案太不稳定。众多4轴方案不太喜欢,也是效率问题。
就是一个问题,这架飞机的定价太高,手头有大疆数传的模友肯定不少,5000以上的固定翼,大家都清楚固定翼的风险性。
等吧,等几家成品飞控厂家出来三轴方案,自己找个载机装一架。

网友(2022-03-10):
准备入一台

网友(2022-05-12):
这飞机的飞控限高300米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