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镭速LT5滑移装载机遇到富斯PL18EV 18通道工程遥控器

楼主(2021-11-23):
与以往采用亮光质感的效果不同,这一次我们将使用全系哑光的质感。
底盘颜色依然是非常受欢迎的白色,力臂一改以往鲜亮色的配搭,而是选择了沉稳的哑光黑色。

驾驶室也采用了哑光白色,与底盘相呼应。
除了正面的玻璃为原色外,其余窗户的玻璃的颜色从无色全透改成了深色半透的效果。
不得不说,这一变化确实对提升档次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与以往搭配AT9S Pro遥控器不同,这次我们选择了更高级的PL18EV这款国产的18通道遥控器。
它拥有两个5维摇杆,由于摇杆档次提升,加上工作参数的设定更为丰富,通道数量也足够多,接收机有12个通道。
所以,它让我们实现了更多的可能。

这颗12通道的接收机,我们一共使用了11个通道。
不要问为什么镭速的LT5滑移装载机模型会使用那么多的通道,你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
要让所有功能都完全正常发挥,11个通道是必须的,一个都少不了。
当然也许你用7个或8个通道也能控制它,甚至更少的通道,但功能的缺失和使用上的不便就会在所难免。
而AT9S Pro的接收机有10个通道,所以在搭配这款模型上会比较够用,而且性价比也很高。
当然我更推荐用PL18EV,因为它带来的操控手感确实会更好,但它的价格是AT9S Pro的好几倍。
所以还是根据预算来吧。

这颗12通道的接收机,通道数量足够,尺寸也刚刚好。

安装到LT5里面是很容易的,油管和线路的布局这里公布出来,供大家参考。

盖上后盖

(未完待续)

网友:
看起来好精致呀。

网友A:
不要问为什么镭速的LT5滑移装载机模型会使用那么多的通道,你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
要让所有功能都完全正常发挥,11个通道是必须的,一个都少不了。

我可以认为是,要不写手也不懂,要不就是故作玄虚。遥控玩具专业论坛,拿点诚意出来啊老大

网友B:
我来试试回答十一个通道分别的作用:
1.油泵电调
2.大臂阀
3.小臂阀
4.夹子阀
5.左履带电调
6.右履带电调
7.转向灯
8.照明灯
9.喇叭声音
10.油门声音

以上10个通道,基本控制需要6个通道,如果要把声光灯组也都控制起来,还需要4个额外通道。
楼主用了11个通道,可能是加装了额外的功能,比如额外的灯光控制。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问为什么镭速的LT5滑移装载机模型会使用那么多的通道,你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
要让所有功能都完 ...

如果是虚心请教,我会毫无保留的告诉你。
如果是带着抬杠的意思,我就当视而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试试回答十一个通道分别的作用:
1.油泵电调
2.大臂阀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