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7025钻铣床的配件叫什么名?

楼主(2021-11-23):
因为搬家的原因,不小心把西湖7025钻铣床中间皮带轮上面的那个配件搞断了。想在淘宝买一个新的,请问这个7025钻铣床的配件叫什么名?

网友A:
拿钢板做一个吧,买一个还是会断的

网友B:
介轮托架(板),看似铸铁,可以打坡口焊接修复;重做个钢板结构件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钢板做一个吧,买一个还是会断的

就是搬家的时候4个人抬不起,往一边倒卡住了就断。如果正常用的话不会那么容易断吧。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轮托架(板),看似铸铁,可以打坡口焊接修复;重做个钢板结构件更好。

谢谢告知。
来自微站

网友:
这个是铸造的  脆的很   用502严丝合缝粘起来  自己用235的钢板做一个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是找一个和立柱直径一样的钢管锯2CM,两边焊两个螺母,然后下料两根方管上焊一个大螺母做皮带轮固定,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是找一个和立柱直径一样的钢管锯2CM,两边焊两个螺母,然后下料两根方管上焊一个大螺母做皮带轮固 ...

大哥,你的绝招果然是厉害。谢谢,回头按你的主意做一个。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