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gtrc dlg尾管被我甩断了

楼主(2021-11-23):
今天发射dlg,出手瞬间咔一声,天上浮空性能降低了不少,果然落地查看,主翼两枚固定柱,一枚的底座处碳管已经裂成平行3,4道杠请教请问碳纤维尾管最好的修复方法就是用碳布和环氧树脂修吗。
另外哥俩好ab胶(丙烯酸)修碳纤维管,问题大不大。
多谢诸位

网友A:
碳管修复最好的方法是用碳布,然后刷常温固化的环氧树脂结构胶,ab胶固化后强度比环氧树脂弱很多,应该不行

网友B:
胶水建议ZAP或合众504(504可以兑酒精适当稀释流淌性完美碳纤维缝隙直接渗透)。哥俩好,502这种生活用的胶水玩模型不太行。

网友C:
哥俩好属于快速固化的环氧胶,强度大,但粘和性不好,加上应力关系,时间不久就可能会出现脱落,裂开现象,不建议用。

网友D:
玻璃纤维布就可以了,环氧伺候
另,这个尾管总成130一根。可以单独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