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电动飞翼

楼主(2021-11-26):
各位大神,飞翼后推电机的安装角度是多少,麻烦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没做角度,也能爽飞,6050桨,800翼展

网友A:
平装即可,舵面调到上翘一点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装即可,舵面调到上翘一点好起飞

网友B:
还是需要一点下推,2-3度,不然大油门爬升时候会抬头很厉害。需要推杆才能保证不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需要一点下推,2-3度,不然大油门爬升时候会抬头很厉害。需要推杆才能保证不翻。

谢谢,是否还需要右拉角

网友:
这个需要考虑电机轴线与重心的位置来定,目的是产生低头力矩,使飞机不容易失速。

网友:
尾推的安装角度和前拉理论上是相反的,前拉电机需要右下角度,尾推就需要左上。
实际上安装时尾推大部分都是6寸以下小桨,反扭小,左右就不考虑了,电机上下在重力线上面一厘米左右就可以。

网友:
你要是看回复 你都懵圈了,一个说上翘一点儿 ,一个说下推一点儿  ,一个说平装即可 ,一个说和前拉正好相反 应安装一定角度 。你说你听谁的吧 ?你听我的 !电机平装 ,舵面根据试飞情况调整。

网友C:
尾推的。我都是直接平装的。挺好飞,只要重心对了就可以。80CM翼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推的。我都是直接平装的。挺好飞,只要重心对了就可以。80CM翼展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