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机249,起飞打摆子一下就串2楼层那么高

楼主(2021-11-27):
最近才把19年买249+机架给换装了,用了2540的桨,3S,默认PID值,起飞一推油门,直接串起2层楼那么高,把P值降了10,推大油门才不得打摆子。这是什么情况,难道飞控有问题。换回原桨,打满油也没问题。请教穿越大神位给看看病。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了,解决,用回默认参数,不打摆子了,原来原有的飞控支柱用短了,把螺丝车来车不动,飞控板都还是摔的。

网友:
楼主别用错别字,车糊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了,解决,用回默认参数,不打摆子了,原来原有的飞控支柱用短了,把螺丝车来车不动, ...

老哥什么问题阿?没明白,我也有过这问题。

网友:
        应该是飞控安装有虚位。
        兔机这机架真漂亮,现在各种法规出台,准备转小鸡玩玩。

楼主:
再补充下,虽然飞控装来没虚位了,逮在手里试,打摆子不明显了,结果一试飞,还是有点儿串。然后把曼巴的固件刷成4.2.2,才没了毛病,以前用的1.9寸桨,4.02的版本(貌似是之前刷的不稳定版),我去。。。看来还是刷稳定版本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什么问题阿?没明白,我也有过这问题。

你的固件版本是多少?遇到这个类问题,首先还是从安装上找原因,然后再看看软件版本吧。我的机子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