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眼镜、天空端的距离问题

楼主(2021-11-27):
今天给5寸机刷了inav固件,加了gps,在空旷地带,飞到距离500的多米的时候,眼镜信号开始两格变红,天空端开了1200mw,眼镜天线是原装天线,

这个距离正常吗?问下同样使用大疆眼镜的其他人的情况

网友A:
空旷地500多米距离短了

网友B:
DJI天空端 我这里装固定翼有飞到10公里的

网友C:
第一个是高度,高度越高距离越远
第二个天空端换猪尾巴天线,随便找个店几块钱买那种带铜管的猪尾巴天线就可以,距离会好很多
第三个是眼睛端可以换平板天线,飞的时候注意 眼镜下面的两个天线中有一个是负责信号强度的,但是上了平板以后只需要看右下角的码率 信号变红无所谓,码率保持10-15以上就没问题 要是低于10最好就开始返航第四个是你机器上天线的摆放,我觉得这样死区比较大,像我下面图片这样摆放就会好很多,然后猪尾巴天线就是我图片上这种很便宜 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高度,高度越高距离越远
第二个天空端换猪尾巴天线,随便找个店几块钱买那种带铜管的猪尾巴天线就可 ...

非常感谢!你这个天空端和天线的打印机是自己做的吗?还是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D:
我那个50米左右高度,还算空旷,350-400米左右开始变红。打算换枫叶天线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太正常,建议检查和飞控连接的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高度,高度越高距离越远
第二个天空端换猪尾巴天线,随便找个店几块钱买那种带铜管的猪尾巴天线就可 ...

我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这个天空端和天线的打印机是自己做的吗?还是在哪可以买到

自己画图自己打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50米左右高度,还算空旷,350-400米左右开始变红。打算换枫叶天线了

没必要枫叶 天空端用棒子天线 比任何圆极化天线都好用
我之前也说过好多次了,以前模拟的时候用圆极化天线,一个是因为只有单天线所以降低死区,第二个是降低反射波对自己的干扰
而数字图传首先是两个天线 合理摆放死区很小,第二个是完全不需要圆极化 数字传输干扰不到自己

天空端就直接棒子天线 眼睛端平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枫叶 天空端用棒子天线 比任何圆极化天线都好用
我之前也说过好多次了,以前模拟的时候用圆极化天 ...

大哥 可以看看你用的什么平板天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高度,高度越高距离越远
第二个天空端换猪尾巴天线,随便找个店几块钱买那种带铜管的猪尾巴天线就可 ...

这才是实际的,果真是大神,确实猪尾天线比原装天线距离好很多。

网友:
这么短距离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哥 可以看看你用的什么平板天线吗?

Lumenier AXII HD 这个枫叶的不好装不好拆还不好收纳 这个完全不影响收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枫叶 天空端用棒子天线 比任何圆极化天线都好用
我之前也说过好多次了,以前模拟的时候用圆极化天 ...

麻烦问一下,你买的是那家店的猪尾巴天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枫叶 天空端用棒子天线 比任何圆极化天线都好用
我之前也说过好多次了,以前模拟的时候用圆极化天 ...

請問下什麼是棒子天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DJI天空端 我这里装固定翼有飞到10公里的

眼睛端换个枫叶会好很多,我的是v2眼镜,第一代枫叶天线就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下什麼是棒子天線 ?

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麻烦问一下,你买的是那家店的猪尾巴天线

随便哪家 只要卖5.8G的就行 没必要航模店买

网友H:
大佬,请问单天线的vista,也是建议换猪尾巴天线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随便哪家 只要卖5.8G的就行 没必要航模店买

不知道那家的天线质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佬,请问单天线的vista,也是建议换猪尾巴天线嘛?

vista的话我没用过不太清楚..换了效果肯定会好..就是不知道死区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那家的天线质量好

都差不多的 别那么迷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Lumenier AXII HD 这个枫叶的不好装不好拆还不好收纳 这个完全不影响收纳

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枫叶 天空端用棒子天线 比任何圆极化天线都好用
我之前也说过好多次了,以前模拟的时候用圆极化天 ...

你好,请问这猪尾巴天线还有左右旋的分别吗?因为说大疆的天线都是左旋的,上枫叶是左右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umenier AXII HD 这个枫叶的不好装不好拆还不好收纳 这个完全不影响收纳

你好,请问猪尾巴天线还会分左右旋么?不管大疆的天线,还是枫叶天线,好像都会要发射和接收天线左右旋一样才能效果好。

网友:
请问inav有反乌龟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高度,高度越高距离越远
第二个天空端换猪尾巴天线,随便找个店几块钱买那种带铜管的猪尾巴天线就可 ...

大佬,你的天线座可以分享2个吗?同款鸡架天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大佬,你的天线座可以分享2个吗?同款鸡架天线

我上传t站了.直接搜索mark4就可以看到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传t站了.直接搜索mark4就可以看到应该

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J:
其实天空端原来的天线也还可以。自己在天空端用的就是原版天线,眼镜上用了一个平板天线,天空端700mw飞1.2km时还有50mbp。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其实天空端原来的天线也还可以。自己在天空端用的就是原版天线,眼镜上用了一个平板天线,天空端700mw飞1.2 ...

高度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高度呢

三百米以上,不过这个是gps的高度不大准。最有意思的是我一般在居民区飞,我的r9系统rssi降到50以下的时候,dji还有50mb的传输;所以最近准备上黑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三百米以上,不过这个是gps的高度不大准。最有意思的是我一般在居民区飞,我的r9系统rssi降到50以下的时 ...

这么高,说图传好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