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了一个云台,方向不正常~

楼主(2021-11-28):
如题请教一下~
刚收了一个不知名的3轴云台,俯仰能控制,横滚野正常,但是方向不能控制,请问一下是电路有问题,还是需要调参呢!

楼主:
请问一下有教程吗~没有收到呢~   谢谢了~

网友A:
你看一下这款云台有没有控制方向的功能?有些云台是没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这款云台有没有控制方向的功能?有些云台是没这个功能的?

下载调参软件  在调参里面设置方向控制改为俯仰通道,能进行控制的,现在就是不确定是控制电路问题,还是固件问题了~

网友:
还再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