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元电调焊接-BEC-调参-散热-最大电流-小白向-慢慢更新

楼主(2021-11-29):
最近入手了台四轴带GPS的,因为手残飞水里烧了一个电调,于是把以前的8元电调翻出来想弄好了看能不能修好。顺便写下改造记录。

图是网上盗的,我略微改了一下,加了个3PIN接口和排针,方便后期使用调参,使用7805 TO-220当作BEC输出(目前测试是正常,还未上机高强度使用)
散热片用的是7805配套的散热片,因为没有双面胶,怕把电调给烧了,还没装上去,加上3D打印的壳子(还在打印),晚上打完了上完整图,包括电流测试。
这是焊后线的样子,右下角的三个排针是调参用的。

这是自己画的外壳,有两个小问题,中间的支撑靠下部位,可以剪掉一点。否则会顶到排针(好处是不会碰到电子元器件)。盖子上的中间那根会碰到线,到时候直接剪掉。

散热片安装位置图,因为还没做好绝缘,先摆上去看下样子。装完再把线用热熔胶固定在外壳上。
其实没有打印外壳的话,可以直接用热缩管固定,但是绝缘啊,散热啊啥的比较麻烦。还不如打个壳子一劳永逸。
刚看了下才发现。7805的正负极写反了,写反了,一定要注意。跟着电源一样并联上去就行了。等电调和固定翼折腾完了,我再上一个1元电机改无刷的,(昨天晚上已经改完了,超级简单),看那电机能干嘛。发现7805压降得厉害,而且电流也不够。花1.4元买了几个这种降压模块。上机测试了没问题。接线按照背板的接就行,用排针焊了还是插在原来3PIN的位置。负极输出可以不接(记得先调好电压,用热熔胶把电位器点一下,焊接很简单,建议买5V固定输出的)

网友A:
1元电机,真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元电机,真给力。

这个电机改起来真没必要写教程,其实很简单,后盖拆了,把后面的滚珠装到前面,三根线焊在换向器上就行了。就是这电机空转都要3A电流,断电能转半天,不知道能干嘛用。

网友B:
如果是使用两个舵机的三角翼模式,并且舵面运转轻松灵活,那用一个7805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使用两个舵机的三角翼模式,并且舵面运转轻松灵活,那用一个7805是没问题的。

我用的是9G舵机,用手卡着舵机臂测了下电流不大,也就0.5A峰值。平时都是些小玩具,用不了那么大的力气。
这款7805标称的是1.5A的电流。加上散热片应该问题不大。不过我也在想,要是7805烧了。我的电调是不是也就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9G舵机,用手卡着舵机臂测了下电流不大,也就0.5A峰值。平时都是些小玩具,用不了那么大的力气。 ...

按你说的情况,2-3S电池一般使用没问题。留意7805的温度就行。假如7805损坏,大概率会烧坏电调。
7805短路,板载稳压芯片耐压只有6伏,如果开路,MOS管会直接导通引起过流。
我也买过这款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情况,2-3S电池一般使用没问题。留意7805的温度就行。假如7805损坏,大概率会烧坏电调。
7805短 ...

谢谢。我也觉得不靠谱,而且昨天试了一下,上飞机上供电不足。我已经买了降压模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觉得不靠谱,而且昨天试了一下,上飞机上供电不足。我已经买了降压模块了。

我都是双7805并联

楼主:
双并联也不稳定,三个并联才行。我花一块多买了降压芯片,稳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