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关于fms锐飞SBUS连接线的问题。

楼主(2021-11-29):
新购的fms飞机,自带锐飞飞控。sbus线连接到接收机的sbus接口,整机舵机没反映。插到7通道接口舵机和电机都有反映。但是飞控不工作,一直慢闪。请教高手这是什么情况。用的是天地飞16E的控

网友:
那就不用sbus连接,直接线连接各通道。

网友A:
还有,正常连接好,上电后不要有任何操作等待飞控自检完成后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正常连接好,上电后不要有任何操作等待飞控自检完成后再操作。

他自检了,但是没用。不启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自检了,但是没用。不启动的那种

只能使用普通模式

网友B:
是不是遥控器 5通道 没有配置(需要5通道一个3段开关)

网友:
设置接收机的端口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遥控器 5通道 没有配置(需要5通道一个3段开关)

设定了5通道开关就好了。原先5通道是设置起落架的

网友C:
锐飞是FMS的生财童子,用这玩意没雨不炸鸡的,祝你早日摆脱飞控,FPV除外

网友:
锐飞用在fms自己的飞机上应该没啥问题的。你仔细看好安装图示,正反面都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锐飞是FMS的生财童子,用这玩意没雨不炸鸡的,祝你早日摆脱飞控,FPV除外

首飞就炸了,其实并不需要飞控。他自带飞控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飞就炸了,其实并不需要飞控。他自带飞控没办法了

用个三挡开关,可以关闭锐飞的。两档就只能是自稳和增稳两种。原厂出来的,按理说不至于飞控出问题。我是初学者,第一个飞机就是守护者中号。用飞控一直 挺稳的,没遇到过问题。你再看看是不是安装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了,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2-06-21):
锐飞默认5通道或者7通道是模式切换通道,如果5通道被占用,就在7通道设置模式三段切换开关。设置好后,切换了试下,手动模式在中间,上下是增稳和自稳模式。

网友:
可以用SBUS总线直接连,关键是在遥控器上要设置一个三段模式切换开关。锐飞默认是5通道或者7通道是模式切换通道,如果5通道被占用,就用7通道设置成模式切换。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关键是默认的切换通道要设置对,要不锐飞就是默认模式了!

网友(2023-01-29):
引用 网友C:
锐飞是FMS的生财童子,用这玩意没雨不炸鸡的,祝你早日摆脱飞控,FPV除外

除非你是刷错了程度,或者安装不牢
炸机不要怪飞控。
增稳在大风天太6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飞就炸了,其实并不需要飞控。他自带飞控没办法了

就好像没装飞控你就能不炸机似的。楼上那个说FPV除外的,思维逻辑都有问题,FPV的飞控比固定翼飞控更复杂岂不是更容易炸鸡。飞控本质上是辅助你控制,并不能保证你怎么折腾都不会炸鸡。而且用不用飞控都是你自己说了算的,你要不想用,动一下手指,三段开关拨在中间位置就和没装一样,怎么就“他自带飞控没办法了”。除非是纯新手,否则不建议你用自稳模式。在自稳模式下飞控的设置是确保飞机最大的安全,做动作之类的就别想了。这个模式也可以叫做自救模式,意思是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切到这个模式,飞控会自动把飞机从其他各种姿态自动改出到平飞状态,以防止误操作导致炸鸡,带来的不利之处就是,飞机显得很呆板,时刻都会往平飞转,就好像是时刻在跟你较劲。这个模式只在新手首飞、起降、以及手忙脚乱脑子空白的时候适用。
有点基础了建议用增稳模式,也是最常用的模式。和自稳模式不同,增稳模式只是将你自主操作之外的一些姿态变化自动纠正,比如风突然变化导致飞机偏航等等,甚至些你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的风切变他都能立马纠正。作用是降低操作难度,有些手动飞不了的大风天用了增稳都可以飞了。
当然,如果你要是只老鸟,喜欢挑战各种不确定和刻意增加难度,你也可以随时切换到手动模式,只需轻轻动一下手指,飞机就和没装飞控一模一样了。
反对飞控的一般是些老鸟,或者是已经自认为是老鸟了的,心理很复杂,其中之一是:练了好久的所谓“独门绝技”(比如说和大风搏斗最终平安无事),被个飞控轻轻松松就解决了,不利于那什么了,也降低了成就感。^_^更何况还有些飞控的一键吊机功能,能让一众高手全部汗颜,辛辛苦苦练了半辈子的炫技,被个新手轻轻松松吊打,你说他啥心情^_^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好像没装飞控你就能不炸机似的。楼上那个说FPV除外的,思维逻辑都有问题,FPV的飞控比固定翼飞控更复杂 ...

想多了,真高手不会在意这些,他们的乐趣在于挑战自己,各种高难度轮着来的,除非哪天飞控能像DNF里开技能连发一样先吊机再蛇滚再接个落叶飘爆底什么的,单做出一个吊机来他们看都懒得看一眼,真比赛谁光看个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