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悬停一分钟电机发热咋办

楼主(2021-11-30):
求助各位大佬,小弟冷机状态 一米高度悬停一分钟不到,落地后四个电机不同程度发热,手摸上去 四个电机大概40-50度左右发热,平常花飞3分钟落地后大概发热70度左右,这是啥问题,另外一台4S的机子就没发热这种问题

飞控:曼巴F722 MK3
电调:曼巴F50PRO 32位
电机:致盈GTS V2  2207 1860kv
桨叶:T Motor 5146
电池:6S  1550mAh 150C

网友:
把d调到0电调刹车关了再悬停试试,还发热的话估计硬件上可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
重新刷最新固件,刷的时候,选择“全盘擦除”选项,刷完后,应用默认配置,一定不要直接导入以前版本保存的配置。然后PID和滤波器设置都先按默认设置,配置完成后试飞后观察还烫不烫。

网友:
6s机pid需要调整,默认pid是匹配4s的。可以考虑适当降低p后根据阶跃响应再调i和d

网友:
因为用了6s电压高

网友:
电压高,应该不是发热的原因,理论上,在电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压高了,电流减小,应该更不发热才对。
在排除硬件问题的前提下,先仔细查一下PID和滤波设置,一般这两个地方的设置与电机发热有直接关系。另外,不同版本的配置不要直接导入,由于直接导入低版本配置到高版本发生的问题,已经遇到好多了。

网友:
d值太大了

网友A:
給你PID P55  i=30  D=30
若是有掛狗  P= 66 ~77左右

說真的發熱算正常 不要發燙就好

電調軟件 可以設定 省電一點 例如啟動     0.5
  進角選AUTO AUTO=省電

网友:
如果容量相等,6s显然比4s重0.5倍,负载变大了,也是影响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你PID P55  i=30  D=30
若是有掛狗  P= 66 ~77左右

谢谢大佬的指导 学习了

网友:
大多數的情況都是D值過高,所以將先D值下調,電機溫度控制之後調整適合的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