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风动虾艇,请指教。

楼主(2021-11-30):
新手入模,按自己想的做的,请前辈们指教。
我有个问题,这个是虾艇两边的筒应该离船身多远啊,我见有些做得很多远,是为什么呢?
电机是XXD 2212 2480KV的
用的是5寸或6寸的三叶桨。
电机架用的是北极星水上飞机的设计。

浮筒很大,希望不会沉。

网友A:
楼主的浮筒是不是安装反了?好象应该是前方向上翘点点的吧?

网友:
会不会容易翻?

网友B:
电调要整个防水哦。不然一翻就完蛋。

网友C:
机身太短重心高 速度快了很容翻

网友D:
第一感觉,是个Q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要整个防水哦。不然一翻就完蛋。

事实证明了这个电调很牛X,在水里泡了2分钟都没事。

楼主:
慢慢开没事,一加速就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咯来咯,带着我家的舵机又来咯

我这个是4.3克的小舵机,好像真的不够力,转向严重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感觉,是个Q版的

你是说肥头大耳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身太短重心高 速度快了很容翻

事实证明,已经翻了,把筒调过来可能会好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浮筒是不是安装反了?好象应该是前方向上翘点点的吧?

因为之前做的太容易抬头,所以这次这么来做,不过事实证明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4.3克的小舵机,好像真的不够力,转向严重不足

名称:4.3g微型空心杯模拟舵机
齿轮材质:塑胶齿
轴承类型:No BB
重量:4.3g
尺寸:20*8.2*19.3mm3
扭力:0.8kg-cm/4.8V; 0.9kg-cm/6.0V
死区:4μs
是这款吗

网友:
你这虾脚的距离太近,,适当加宽,,,另外船体长度不够,,不利于高速航行

楼主(2022-01-02):
是的,就是这款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