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BF软件进入不了DFU模式

楼主(2021-11-30):
飞控固件是:SPRACINGF3 (SRF3) 3.3.0 Mar 2 2018。以前空心杯上的飞控
之前不小心BF软件没有识别成DFU,刷了固件,导致现在不按飞控按钮上电,飞控都会进入刷写模式。但是BF软件就是不能识别。其他飞控能够识别。求大佬教下
现在情况是:
1.固件刷成COM,BF能够识别COM,但是打不开

2.固件刷成串行设备,BF什么都不能识别

飞机其他东西都是好的。
之前这架飞机问题是其他通道都有反应,就是油门没有用。但是解锁电机还是有怠速。反乌龟模式也关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才想通过刷固件的方式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装个ImpulseRC Driver Fixer看看,打开BF软件,再打开这个软件。

https://impulserc.com/pages/downloads

网友:
太高级了,完全不懂

网友:
DFU模式是STM32自带的,任何刷写都改变不了这个BOOTLOADER,建议你用通断档查一下BOOT对3.3V是不是常通。然后就是固件本身问题了,固件与硬件不匹配,定义的端口都是错的,有的板子带CP210芯片,有的直接用STM32的USB端口。

网友:
真心佩服

网友:
可以用ST LINK直接SW刷写,不用USB口,不过你要有ST的工具

网友A:
你的F3 飞控用的是USB 转串口的芯片连机STM32F303 主控芯片的,系统识别的COM6 是串口转换芯片,主控也许挂了, 不能识别DFU 时就已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3 飞控用的是USB 转串口的芯片连机STM32F303 主控芯片的,系统识别的COM6 是串口转换芯片,主控也许挂 ...

其他飞控连,一直都是com6口呀。需要拍下飞控图给你看下吗?能帮忙看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一直在搜索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飞控连,一直都是com6口呀。需要拍下飞控图给你看下吗?能帮忙看下不

F3 飞控有两种版本 你的这种是用串口转换芯片的,那种用软件USB转换的F3 飞控由于驱动问题多后来就很少出了,后期的F3飞控多为串口转换芯片的版本。 进不了DFU 多为主控芯片坏了,BF上有说明STM32芯片的BOOT程序是不可以擦除的,也就是说不会因错误刷写软件而损坏;不能进DFU 不是软件问题,是硬件问题。补充一下,BOOT程序就是进入DFU模式主控芯片运行的烧录程序,按BOOT 键上电就是运行这个程序。

网友C:
SPRACINGF3刷固件根本不需要进入DFU,可以直接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RACINGF3刷固件根本不需要进入DFU,可以直接刷的~

我这个就是没有识别成dfu刷,报错才成现在这样的

网友:
解决了没有?
试试3楼的方法。

网友(2022-01-13):
有没有固件,我的不能调接收机

网友:
只有用USB口刷才要进DFU,SW刷机不用进DFU,直接开刷

网友:
看了各位大佬们的回复,我感觉怎么与我的实际操作不一样?
1、我刷过多次F3飞控,有些是可以进DFU模式的,有些是不能进DFU模式,直接可以通过串口刷的,我认为并不是所有F3飞控都支持DFU模式,只有F4以上才都支持DFU模式。

2、无论是使用串口方式还是使用DFU模式,我在使用最新版本的BF地面站刷固件时,多数情况下都不能正常刷,不知别人是怎么做的。但我现在直接用stm提供的软件刷,具体方法是:
先下载固件的hex文件,串口方式的,使用“STMFlashLoader Demo”软件直接就可以刷上去,非常好用。支持DFU的,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直接刷上去,秒刷,非常好用,比使用BF简单许多。这些软件在stm官网上都有免费下载,进入官网,搜一下就可以了。

3、本人不是搞电子的,是不是所有STM32都支持DFU模式,还真不知道,但好像F4,F7都支持,但我接触的F3许多个了,只遇到一个在短接boot后,接电脑进DFU模式的,其它都没有DFU模式。

4、F3飞控本身带有USB转TTL,硬件上接USB就可以,不需要单独的STLINK或者其它转换设备,我刷过多次F3,都从没有用其它刷写设备。

5、刷固件不会损坏飞控,反正我没有因为刷固件搞坏过。

网友:
按钮坏了吧,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2022-02-21):
不明白按理说有com口应该能直接连接,建议重刷一遍com口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