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用过的朋友看看这款21700有没掺水

楼主(2021-11-30):
力神21700LH,容量偏少3000mah,内阻9左右,号称放电20C,用过的朋友说说能不能达到这么高的值。奇怪的是这款21700淘宝没卖,咸鱼一大堆,怕一脚踩到坑里去。

网友:
淘宝没卖,咸鱼一大堆,这还不明显吗?支持楼主进坑一套究竟。

网友:
买几节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车或者船用应该还可以的吧。

网友:
第一个螃蟹,吃完过来分享吧

网友:
21700  10A持续放电都很热, 哪怕是VTC6 30A放也很热,这个你信?

网友:
20c就是60A,扯蛋呢,特斯拉用的也就最大5c放电

网友:
20C是短时脉冲放电(10秒)
10C放电电池本体会很热,真力神这种大厂作假的可能很小,
但关键是要规格书真是力神写的(PS不要太简单)

网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解剖下圆柱电池结构(18650、21700、14500等等都一样),看看它们的正负极板的极耳和电池克连接处是怎么连接的,极耳截面积多大就明白了。

包括一些所谓的航模专用电芯,那么薄薄的一小片极耳(0.1~0.4mm厚,宽度5~20),标3000mah/100C。按100C持续放电理解,300A放电36秒,有条件的自己试试300A电流是啥概念,多大截面积的铜线耐得住(不发热到150℃以上),就算交流内阻(用内阻表测那个)1毫欧,电芯本身功耗至少9瓦,算上极化内阻和大电流放电带来的不利影响,电芯本身发热功耗至少30瓦以上,这个发热大部分集中在极板和极耳焊接处,极板是0.008~0.012mm厚的铜箔、铝箔,宽度是电芯型号的后2位或3位,大家可以自己算算截面积

第一个焊锡先烧融化了,焊锡不化极耳烧断(正极耳是纯铝,负极耳是纯铜片,有的会镀镍),极耳不断铝塑膜封口处热融化,电池漏液漏气

当然实际应用中一般不可能用到100C放电,所以它就随便标了,大家也就随便看看,交个智商税,买个优越感了。

网友:
某动力电芯,标称1200mah,交流内阻10毫欧(带18AGW线40mm),10A持续放电4.2-----2.7V,表皮温度可以达到49~56℃,JST插头塑料表面温度100℃(环境温度10℃),如果是夏天,温度会更高。

而锂电一般建议温度是10~45℃

网友:
2170hp是真能达到,这个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