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1,2,3,4号接收机问题

楼主(2021-11-30):
马宝上1号接收机,12元一个掌柜是  精品电机批发

淘宝看见便宜的接收机,还剩下1号这种(左边的),
搜索了两天,小黄鱼上买了2个控,结果都没法对频,

传说中能对上频的的FMS F-4,F-5控黄鱼上没有,新的145+16一套,我买个D7E或D10改个高频头它不香吗。但泥足深陷,骑虎难下,已经买了2个垃圾控了,还是想把它搞通。论坛里能人辈出、见多识广,请教坛里大神有知道1号接收机用的是哪个协议,哪些控可以对频吗?

那两个垃圾控对应的又是哪种接收机或玩具?

楼主:
特别是X-6这种控和F-4特别像,但没对频键(BIND),也没找到说明书。结果一看背面,驰远生产的,论坛里好像有位模友对驰远怨念颇深。

楼主:
顺便求购便宜能用的FMS F-4,F-5控,只要能正常使用,成色无所谓,越便宜越好

网友A:
楼主买这么多低端控干啥,一个四合一高频头全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这么多低端控干啥,一个四合一高频头全兼容

关键是喜欢折腾。

控有原来的FM三和系列。华科尔D10加24L01高频头的。

主要是看见便宜的接收机(1号),想把它利用起来。如果知道了它(1号)的协议,也可以不用找专门的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喜欢折腾。

控有原来的FM三和系列。华科尔D10加24L01高频头的。

D10控,四合一高频头,万能控,够用了。富斯接收机25元,萝莉接收机20-30元,随便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控,四合一高频头,万能控,够用了。富斯接收机25元,萝莉接收机20-30元,随便玩!

不是四合一高频头,只是D10原装和24L01高频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特别是X-6这种控和F-4特别像,但没对频键(BIND),也没找到说明书。结果一看背面,驰远生产的,论坛里好像 ...

第一个X—6控跟我入坑时买的驰远X—6控外表一模一样,控上没有对频键,在接收机上有对频按钮,接收机型号xy—7000,某宝那个怀化的立华家卖过这个控的接收机板子,当时好像是几块钱一个。控是4节5号电池供电,当时在市区内地面拉距离500米失控,测试地点:黑龙江齐齐哈尔铁峰区南马路与平阳南街交叉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X—6控跟我入坑时买的驰远X—6控外表一模一样,控上没有对频键,在接收机上有对频按钮,接收机型号 ...

感谢大神出面解惑!

X-6的确是驰远的控,
我对频三通的驰远接收机可以对频,但是动摇杆舵机没反应,很神奇,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X—6控跟我入坑时买的驰远X—6控外表一模一样,控上没有对频键,在接收机上有对频按钮,接收机型号 ...

很早就玩模型了,04年注册的论坛。后来10多年没玩了,最近两个月突然又心血来潮,重新折腾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四合一高频头,只是D10原装和24L01高频头。

改四合一高频头也很方便,刷每晚构建。萝莉接收机对频,很好用。目前我就乐迪接收机不能用,别的都可以。玩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四合一高频头也很方便,刷每晚构建。萝莉接收机对频,很好用。目前我就乐迪接收机不能用,别的都可以。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10控,四合一高频头,万能控,够用了。富斯接收机25元,萝莉接收机20-30元,随便玩!

富斯哪里有这么便宜的接收机

网友:
顺便借楼问一声,萝莉控的接收机稳定嘛?会不会一天到晚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富斯哪里有这么便宜的接收机

100买了四个,在小黄鱼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出面解惑!

X-6的确是驰远的控,

新手一枚,入坑时间比你晚几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改四合一高频头也很方便,刷每晚构建。萝莉接收机对频,很好用。目前我就乐迪接收机不能用,别的都可以。 ...

高手,哪个接收机能配合d10+四合一做电压回传啊?我也是白色d10,但没改四合一。觉得这控确实不错,自己换了跟高db的天线。还有。目前这个项目每晚更新已经没了。你也找不到最新更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哪个接收机能配合d10+四合一做电压回传啊?我也是白色d10,但没改四合一。觉得这控确实不错,自己 ...

最便宜的接收机Fil14,当然你需要四合一高频头才能对频。我在穿越机使用,我没有使用回传,技术菜,还在练习阶段,所以没有912和黑羊高频头,完全够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手,哪个接收机能配合d10+四合一做电压回传啊?我也是白色d10,但没改四合一。觉得这控确实不错,自己 ...

最便宜的是自制萝莉接收机,带回传的,接收机还可以切换输出类型,这个固件算是到头了,很久已经没更新了,不过功能也是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便宜的是自制萝莉接收机,带回传的,接收机还可以切换输出类型,这个固件算是到头了,很久已经没更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