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改了台短尾巴K100

楼主(2021-11-30):
照片看图,感觉良好,甩原机几条街,小地方随便翻滚。

网友A:
你这思路清奇   主电机还不是无刷的  动力不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思路清奇   主电机还不是无刷的  动力不足啊

K100本来就是有刷的8520电机,不过我确实换了另外一款比较暴力的,没有用原电机,原电机的确不行,新换的电机250mah的电池只能飞2分钟不到,当然是全程翻滚啦

网友B:
想问一下旋翼头为什么要加橡皮筋?

网友C:
短尾巴锁尾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旋翼头为什么要加橡皮筋?

可能是为了消除虚位?我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旋翼头为什么要加橡皮筋?

防射?

网友:
改短尾的话,陀螺感度得做调整吧?

网友:
求8520暴力电机出处,我现在也可以室内翻滚了
来自小程序

网友E:
按道理锁尾会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道理锁尾会变差

换了电机的话估计还行,思路挺新奇

网友:
正飞尾桨桨效会降低的吧?

网友:
从图片上学到了很多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旋翼头为什么要加橡皮筋?

飞机主梁炸断了,懒得换,用橡皮筋加固一下,居然就修复了,换机架挺麻烦的,虽然我有备用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射?

对的,家里玩,射过2次,怕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尾巴锁尾怎么样?

前所未有的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飞机主梁炸断了,懒得换,用橡皮筋加固一下,居然就修复了,换机架挺麻烦的,虽然我有备用机架

防射浆

网友C:
理论上会不稳,你是实践检验出来的

网友F:
请教一下。后面背的那个电路板是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后面背的那个电路板是啥呀。

加了一个升压模块单独给尾电机供电,输出电压4.5V。

楼主:
尽量缩短尾巴的长度,用尽量小的尾浆,用尽量轻的电机,然后再调整尾电机的供电电压,使锁尾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会不稳,你是实践检验出来的

之前我也是这样想,结果相反,尾巴越短锁尾越稳定,尾浆越小锁尾越好,不合常理啊

网友:
大神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台v120d02s的主板,本身是六轴陀螺仪的,起飞就各乱撞,感觉就像在飞一架没有陀螺仪的飞机,我有三台02s的小机,我把这个坏的主板装到正常的机子上也是这样,几乎起飞就炸,有可能是陀螺仪坏了吗?

网友:
看编码好像是ITG-3205的

网友:
我拆开了一个好的主板,想做个对调的实验,看下是哪个东西坏了

楼主:
这个帮不了你,ITG3205可以用MPU3050替代的,我也有一台02S,6G飞没有问题,3G飞就完全不能控制,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帮不了你,ITG3205可以用MPU3050替代的,我也有一台02S,6G飞没有问题,3G飞就完全不能控制,也不知道 ...

我刚刚把好的主板上的ITG3205换到坏的主板上,换上去飞起来还是不能自稳,到处乱撞,坏的主板上的ITG3205替换到原来好的主板上,飞起来正常,排除是ITG3205的问题了,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坏会引起这种情况,我还有一台minicp的主板也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刚刚把好的主板上的ITG3205换到坏的主板上,换上去飞起来还是不能自稳,到处乱撞,坏的主板上的ITG3205 ...

这个IC你也能换,真的很NB,我之前用热风枪换过,没有一次成功,直接烧坏几个,后来就用小模块来替换就没问题,舵罗仪IC对高温很敏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IC你也能换,真的很NB,我之前用热风枪换过,没有一次成功,直接烧坏几个,后来就用小模块来替换就没 ...

我风枪两百多度吹没事,用了几年风枪了

网友H:
求主电机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主电机链接

超便宜,不过齿轮比较难搞,1.2mm主轴,我用的是9齿,10齿更加暴力,电池吃不消,寿命大概100电左右,每电2分钟,我买的是黑白线

网友H:
引用 楼主:
超便宜,不过齿轮比较难搞,1.2mm主轴,我用的是9齿,10齿更加暴力,电池吃不消,寿命大概100电左右,每 ...

那尾电机是用716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帮不了你,ITG3205可以用MPU3050替代的,我也有一台02S,6G飞没有问题,3G飞就完全不能控制,也不知道 ...

“6G没问题,3G却OK?”
我也有几台110,其中一台是6G有问题,油门一上去,直接四脚朝天翻过来的那种,3g也不太好用,于是懒得折腾,只能拆了当零件了
有没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6G没问题,3G却OK?”
我也有几台110,其中一台是6G有问题,油门一上去,直接四脚朝天翻过来的那种,3 ...

这个机子真的不会搞,之前是朋友送的,大炸过,我修好了,勉强飞起来,完全不行的样子,不知道新机是不是这样子,由于3G不行,没有试过3D,6G飞一下航线还是没问题的,轴传的机,根本经不起炸,收藏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尾电机是用716么?

我用的是615电机,配小浆,4.5V升压供电

楼主:
短尾巴机子最后改成这样子,人为加长尾巴,在尾巴末端加了LED,方便看清楚飞机的姿态,在改了超暴力电机后,完全解决了锁尾的问题,3D从来不会甩尾,救机无数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短尾巴机子最后改成这样子,人为加长尾巴,在尾巴末端加了LED,方便看清楚飞机的姿态,在改了超暴力电机后 ...

升压板的链接可以发下么?
我奇怪,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不用搞什么尾无刷了?毕竟都是为了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升压板的链接可以发下么?
我奇怪,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不用搞什么尾无刷了?毕竟都是为了稳

上层小板,闲鱼大把,好像还没有见过主电机用空心杯,尾电机用无刷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层小板,闲鱼大把,好像还没有见过主电机用空心杯,尾电机用无刷的飞机

淘宝升压板只能找到这种。。。找不到你的那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层小板,闲鱼大把,好像还没有见过主电机用空心杯,尾电机用无刷的飞机

而且你好像还改了电路。。。
如果能发个总结帖子就好了,我们能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