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新“造”了个东西,切片预览后觉得应该和飞机无缘了……

楼主(2021-11-30):
5吋内径,重量已经要上百克了。
如果精简一下,一半的重量,还是嫌弃。
估计只能装风动船了。

网友A:
做船也不错,物尽其用

网友B:
看起来装桨也只能5,6吋桨。太小了嘛

网友C:
还能救一下,四根支撑臂向上弯曲,涵道筒高度压缩,保证桨叶四周有涵道筒就行

网友D:
筒壁还能减厚挖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船也不错,物尽其用

那就再加风舵……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装桨也只能5,6吋桨。太小了嘛

这个是5吋的,研究建模嘛。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救一下,四根支撑臂向上弯曲,涵道筒高度压缩,保证桨叶四周有涵道筒就行

从打印考虑,后面需要尽可能与底板接触,不用支撑。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筒壁还能减厚挖潜吗?

现在是做成带流线型的空心壳体,如果做减法就是实心环了,几乎能减重一半,刚性差一点。
来自微站

楼主:
实物出来了,94克。
壁厚1.2,无填充。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物出来了,94克。
壁厚1.2,无填充。

间隙略有富余,底座可以略收缩,
壁厚如果减到0.8不知强度还够不够。

来自微站

网友E:
你不懂设置,壁厚0.4,中间加10以内的填充,把外筒、筒上的十字支架都削薄,尽量一两个壁厚就完成

网友F:
壁厚0.8 填充30% 强度已经很高了,可以改下参数看下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懂设置,壁厚0.4,中间加10以内的填充,把外筒、筒上的十字支架都削薄,尽量一两个壁厚就完成

如果只是外筒这还行,对支架和电机安装位来说太脆弱了。
这个幅度的减重,要么放弃外形流线,做成平板实心,要么外筒和结构件分开做然后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壁厚0.8 填充30% 强度已经很高了,可以改下参数看下重量

我现在是壁厚1.2填充零的。
改成壁厚0.8 填充30%后重量几乎没变化,壁上减的重量填回去了。
仅仅改壁厚,重量还有六十多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外筒这还行,对支架和电机安装位来说太脆弱了。
这个幅度的减重,要么放弃外形流线,做成平板实 ...

你太老实了,圆筒不用做那么长,固定螺丝的板也不用一大块板一点镂空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壁厚1.2填充零的。
改成壁厚0.8 填充30%后重量几乎没变化,壁上减的重量填回去了。
仅仅改壁厚 ...

再说如果把圆筒和下面的长方形版分开做,长方形版还能再薄一点。

楼主:
瘦身后,按壁厚0.8,预计44克。

外形进一步扁平化后,预计是34克。

楼主:
简化版32克,颜值影响较大。

来自微站

网友G:
使用发泡材料会轻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发泡材料会轻多少?
没用过发泡材料。
现在的考虑是改成分体结构,因为不同部分对机械性能的要求不一样。
支撑对强度有要求,环需要轻,而马达固定部分需要耐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