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技遥控直升机羽翔智能F05横空出世带一键救机功能

楼主(2021-12-01):
羽翔新品F05特技直升机 增加了一键救机的超好用的功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F05功能介绍:

1>采用无副翼设计,主电机直驱,电子增稳系统,手感更精确,飞行更稳定,优化结构减少损坏几率。
2>螺旋桨引用空气动力原理设计,提供强劲动力及机体自稳性。具有高效 省电 飞行时间久。桨叶采用尼龙+炭纤维复合材料,强度高 韧性好 耐撞击 不变形 经久耐用。
3> 使用2507无刷电机直驱,降低齿轮躁动,具有低噪音 大扭力 动力足 效率高特点,特制耐高温磁钢可耐150度高温不会损坏,提高使用寿命。
4> 锁尾电机使用特制1103无刷电机,具有耐高温 响应速度快 锁尾稳定,长时间工作不易损坏特点。
5> 使用加大型4.3g金属数字舵机,高扭力 响应快 精度高 回中精确特点,响应速度60°/0.05ms使飞行器飞行精准,手感效果好,寿命更持久。
6> 采用6轴陀螺仪。具有稳定 快速 精准的飞行姿态,特别适合初学者飞行。
7> 采用2.4GHZ通讯协议, 可拓展卫星接收机 支持DSMX DSM2 PPM S-BUS制式。
8> 采用高精度CNC精雕机架 旋翼头 旋翼夹 十字盘 优化结构,降低重量,很大程度降低飞机损坏几率。
9> 起落架 主机架采用3K炭纤维复合材料 具有高强度 高韧性 不变形 耐撞击的特性,保证整机的飞行准确性及耐用性。
10> 组块化设计,保证结构强度情况下降低用户使用成本,具有高强度易维护的特点,
11> 标准六通道遥控器,带液晶显示屏 电量提示 支持数字调参,支持模拟器功能, 并优化了摇杆输出量,操作更精细。
12> 专业定制高倍率锂聚合11.1V 500mah 30C电池 ,放电倍率高 使用寿命久 飞行时间6-10分钟左右,正常使用可达500+循环使用。
13> 专用USB 11.1V 锂电池专用充电器,具有充电平衡 充电稳定功能。
14> 采用比市场同类产品加粗横轴,增加耐撞性延长使用寿命。

我们再来看看F05相关参数

下面产品高清大图来了

有点小,再来

网友:
有点意思,关注中

网友A:
看到S-BUS   应该是支持其他遥控器的哈,比如服他爹

网友:
一键救机是怎么搞的?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S-BUS   应该是支持其他遥控器的哈,比如服他爹

飞机是SFHSS 协议 可以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是SFHSS 协议 可以直接用

八错八错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机是SFHSS 协议 可以直接用

分享一下14sg设置教程,楼主发教程吧。不会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分享一下14sg设置教程,楼主发教程吧。不会设置

油门 曲线 和螺距 调一下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门 曲线 和螺距 调一下就行

需要和陀螺仪连线,上电脑,下载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需要和陀螺仪连线,上电脑,下载软件?

不需要 设置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 设置好了

那救机怎么实现模式转换,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救机怎么实现模式转换,怎么设置

第五通道设置两档开关  参数一个最大一个最小 大的是6G 模式  参数小的是3D模式  6G平衡模式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尺寸有点尴尬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享一下14sg设置教程,楼主发教程吧。不会设置

拿k110的设置,油门曲线改水平就可以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k110的设置,油门曲线改水平就可以爽飞。

我K110用的四合一高频头在飞,摩友给分享的配置文件。这个不会设置。四合一也设置不了,没有搞明白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