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准备入手电池包,出去飞可以多飞会,求推荐

楼主(2021-12-01):
有些人说买电池组装,有些说买现成的,我看电池类型也蛮多的,质量也不知道哪种好坏。成品电池也不知道买哪种,大家用的是哪种?

网友A:
你先说你飞什么机啊,需求都不给,怎么推荐哦

网友B:
我有一块磷酸锂铁的  你要出给你   买来没用过

网友C:
铁锂的可以长期满电保存,容易打理。
但想组12v,就至少4片。

锂电池就可以三片。

重量和价格自然也不同。

三元锂电,a123,18650,锂电芯,都可以。

看需求,小机弄50ah 累死也飞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你飞什么机啊,需求都不给,怎么推荐哦

外场电池包,我有700,450,固定翼等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的可以长期满电保存,容易打理。
但想组12v,就至少4片。

锂电能量密度高吧,体积也小,但是也容易坏。对吧。
还是想兼顾一下重量,好打理。容量不需要很大,经常一个人飞,飞不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磷酸锂铁的  你要出给你   买来没用过

什么型号,怎么卖?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锂电能量密度高吧,体积也小,但是也容易坏。对吧。
还是想兼顾一下重量,好打理。容量不需要很大,经常 ...

4s 20ah的铁锂电包可以看看,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你平时都多大的电池。1500mah的6s电池能充10几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 20ah的铁锂电包可以看看,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你平时都多大的电池。1500mah的6s电池能充10几个吧

足够了,你们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足够了,你们在哪买的?

淘宝呗,自己组也可以。成品和散件都是淘宝

网友:
嫌组装麻烦的可以看看达普的电包,缺点就是贵

网友A:
700级就至少8s20a起步了,或者两块4s20a,飞小鸡就带一块,飞700就带两块,聚合物锂电池难打理,锂铁的几乎不用管但是重量就很大,看你飞的频率选择吧,三天两头飞就聚合物了,十天半个月飞一次就锂铁了

网友:
700级需要8S 50AH三元锂电池 铁锂不推荐 因为非常的重 而且电压低

网友:
TB坑多 宁德时代的靠谱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指点

楼主:
大家买的哪家电池还全是不错的?我看组装也很简单

网友:
组装很简单 因为电芯的电极都转镍了 很好焊接 注意根据电流大小选择正确的AWG就OK 另外最好同时引出两组以上输出线 方便接多个充电器

网友:
电芯片数根据你充电器的最高输入电压决定 既不能超过 也尽量用足 以免充电器功率发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级就至少8s20a起步了,或者两块4s20a,飞小鸡就带一块,飞700就带两块,聚合物锂电池难打理,锂铁的几乎 ...

8s20A飞700最多飞两个电,第三个点电池都充不满,700一个起落7a电左右有时候到8a

网友:
有动手能力。。就买电芯自己焊。我用的淘汰下来的御的电芯,比买的电池好用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磷酸锂铁的  你要出给你   买来没用过

多大容量,什么价格

网友:
玩小飞机对充电功率要求不高的话买个带快充的大号充电宝,用诱骗线输出高电压给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大容量,什么价格

我有时间给你查查。全新的一次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