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MM接收机刷ELRS固件,接收机红灯常亮刷不上怎么办呀?

楼主(2021-12-01):
我有一个r9mm接收机想刷elrs固件,引导程序都刷成功了
但是现在接收机不管按不按按钮,通电只会常亮红灯。要是再短接下红灯闪烁。
接收机只有这两种状态,在elrs地面站通过飞控刷,一直失败。
请问大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A:
一个是梯子的问题,一个是bl有可能是有问题的,需要重新刷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梯子的问题,一个是bl有可能是有问题的,需要重新刷引导。

刷引导和elrs本地数据库都是没问题的,因为之前的接收机都是这样刷的。就是不知道为啥就接收极短接上电没有进入刷写模式,而是只亮红灯。

网友B:
这是飞控的问题,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换一块飞控连接或者用ttl工具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引导和elrs本地数据库都是没问题的,因为之前的接收机都是这样刷的。就是不知道为啥就接收极短接上电没 ...

网友(2022-01-25):
飞控问题 有的飞控就刷不了接收器

网友C(2022-05-07):
r9mm接收机刷elrs后是不是只能跟elrs915高频头配套使用的?elrs2.4高频头不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9mm接收机刷elrs后是不是只能跟elrs915高频头配套使用的?elrs2.4高频头不行的吧?

网友(2023-01-05):
引用 网友B:
这是飞控的问题,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换一块飞控连接或者用ttl工具就成功了

对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用usb转ttl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