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MM接收机刷ELRS固件后,信号一直断连怎么办?

楼主(2021-12-01):
R9MM接收机刷了ELRS固件之后,连接遥控过一会就断连,然后瞬间就连接,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接收机信号回传只有RSSI1的信号,没有RSSI2的信号强度
其他接收机刷好之后都是没有问题的,用的都是同个飞控和相同的遥控器,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会一直这样断连
求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断连不知道什么情况。固件版本都是最新吗?另外信号1和信号2对应的是双天线的接收机。如果你接收机是单天线那么只有RSSI 1有信号值!

网友:
如果是比较老的接收机有可能晶振有问题,得换个。特别是天冷的地方更明显。还有固件的版本,如果你的没问题的接收机不是r9mm。

网友(2022-01-12):
r9mm接收机骨子里带的,质量不行

网友:
我的R9M刷ELRS干掉大黑羊...没有失控,精度高跟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
x9d?可能得刷个固件

网友(2023-05-31):
l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找不到解决回传恢复正常的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