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床换大电机后试切削

楼主(2021-12-01):
(无正文)

网友:
这声音还是存在让刀啊

网友A:
我的是210车床,车铁一直不是很满意,直径大于30以上感觉就无力了,看了你的,我平衡多了,不过我准备想办法改进一下减速比,最高1250感觉完全用不上,变成500应该力大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10车床,车铁一直不是很满意,直径大于30以上感觉就无力了,看了你的,我平衡多了,不过我准备想办 ...

感觉转速越低,扭力越大,我车铜转速只有几百转,力道还蛮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转速越低,扭力越大,我车铜转速只有几百转,力道还蛮大的。

对于齿轮或皮带换档的机器来说的确是转速越低扭力越大,你这个电机直驱电子调速的没这说法,只不过转速低了床身刚性不足导致的震动频率也低了,给你感官上带来的错觉是更稳了

有钱的主,练手都是用黄铜,一般的东西我都不舍得用铜,太贵了

网友:
铜应该对动力需求不高,铝合金也一样,我铣床直接上40毫米的开孔器,铣铝合金开1200转毫无吃力的感觉,铣铁就完全是两种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转速越低,扭力越大,我车铜转速只有几百转,力道还蛮大的。

你这种和我那个一样,转速越低越无力,所以要改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齿轮或皮带换档的机器来说的确是转速越低扭力越大,你这个电机直驱电子调速的没这说法,只不过转速低 ...

我也是拿点边角料来练手,铝有点软,跟车铜感觉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和我那个一样,转速越低越无力,所以要改减速比

换个大功率的电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和我那个一样,转速越低越无力,所以要改减速比

我这个机器减速比也蛮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器减速比也蛮大的

多少转,最高速?反正直径越大要的扭力越大,而且转速要的越低,反正电子调速的缺点就是速度低了以后,扭力不如用减速机做出来的低转高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转,最高速?反正直径越大要的扭力越大,而且转速要的越低,反正电子调速的缺点就是速度低了以后,扭 ...

减速后转速估计大概在1000左右,不是很高

网友A:
玩无刷电机,你会发现新的世界,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无刷电机,你会发现新的世界,哈哈哈哈

210这种小车床拿来车铁有点勉强,容易搞坏车床

网友B:
你这个车刀磨的不咋滴呀兄弟,不会磨没关系,迷你魔已经帮你打好样了,照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车刀磨的不咋滴呀兄弟,不会磨没关系,迷你魔已经帮你打好样了,照抄就行了

这牌子,感觉买了有洗钱的嫌疑……

网友C:
视频1:
进刀量有点大,看最后的工件刀纹是明显“肯刀”,如果是精车最后一两刀一定要很小的进刀,0.1毫米以下,咱这小车尤其是刀架强度太弱的。最后精车可
以用小刷子在工件上刷点机油。另外看你的车刀角度不大对,好像光刀一样,(角度问题,看的不太清楚)换把“尖”点的刀试试,尽量减少车刀和工件的接触面积。刀尖有很小的“R”就可以了。
视频2
工件伸出较长,尾顶顶上试试。
         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1:
进刀量有点大,看最后的工件刀纹是明显“肯刀”,如果是精车最后一两刀一定要很小的进刀,0.1毫米 ...

谢谢。目前只是粗略的测试一下机器的性能。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