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老师大神们jr-dsx7遥控器对码问题

楼主(2021-12-02):
x鱼收来的二手设备发射机和接收机对不上码,过程如下:用自制对码插头插入接收机batt端口,电源插入辅助通道aux端口,电调插入油门端口,开启接收机电源,此时接收机led指示灯快速频闪,按住发射机背部对码开关同时开启发射机电源,接收机由快闪转为慢闪三次然后熄灭,按照说明此时指示灯应该为恒亮状态就是对码成功,但是我这个接收机由快闪转为慢闪三次后熄灭就不亮了,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高频头和接收机都会熄灭松开高频头对频按钮,等一会都会常亮,拔对频线,断接收机电关控

网友B:
上接收机图

网友C:
上图和连接方式看看,看你的文字描述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