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不稳定,一会上一会下不能平稳 。

楼主(2021-12-02):
APM飞控不稳定,一会上一会下不能平稳 ,已经试过更换地面站,更换固件无效。排除飞控问题,应为两块APM症状一致,而且在前机架上也能平稳飞行,尝试不同遥控器,校准电调都无效。配置为APM2.8  好盈乐天20A 朗宇A2212 /980都整懵逼了。。

楼主:
具体症状就是不稳定,推油门上升然后又下降,继续推能起来但是会上下晃动,切定高也不定不了高,返航可以,只是飞的时候不稳害怕掉下来,真是大无语。。

网友A:
机架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太软了?

不知道呀,以前也是F450

楼主:
怎么看震动正不正常啊?

楼主:
找不到IUM...

楼主:
1/3油门下电机输出

楼主:
另外这个PID值怎么手动改不了?

楼主:
有没有路过的兄弟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气压计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坏了吧?

不应该吧,两块,Apm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海绵

好吧,拆下来看看

网友D:
我玩INAV 气压计不垫海绵也是定高不好,有一块F4V3风小可以,风大不行,还有一块F4V3 飞控完全不定高;垫了海绵(KN95口罩上的海绵质量好)后两块F4V3定高都很棒! 听说AMP 和F3 飞控的气压计精度好 10CM 误差比F4V3 的精度好价格也贵多了。试试在气压计上垫海绵吧,定高效果比没海绵的效果好很多。

网友E:
考个飞行日志看下 初步怀疑是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F:
你这种机架就是用默认参数能飞的。如果默认参数有问题。那基本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玩INAV 气压计不垫海绵也是定高不好,有一块F4V3风小可以,风大不行,还有一块F4V3 飞控完全不定高;垫了 ...

调整了PID有改善,但没有之前的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种机架就是用默认参数能飞的。如果默认参数有问题。那基本硬件问题

默认参数就不行,调整了已经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个飞行日志看下 初步怀疑是参数没有调好

不会考,确认了PID没调好,不过已经有改善,能基本稳定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