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ET12陀螺仪通道设置

楼主(2021-12-02):
最近换了个ET12控,监视器那里第五通道陀螺仪感度无输出,研究了半天不知道要怎么设置

网友A:
你都设了禁用了怎么会有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设了禁用了怎么会有输出呢

禁不禁都没输出,我再慢慢研究吧,现在的控设置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
你设置了LS开关,拨开关试试

楼主:
研究清楚知道怎么设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研究清楚知道怎么设置了

那能不能讲明是怎么设置的,让我们其他模友也能学习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能不能讲明是怎么设置的,让我们其他模友也能学习到

不太好说清,大概就是通过开关模式,设置1-5个固定的陀螺仪感度,通过微调旋钮在这几个固定感度内线性调整感度,通道设置里第五通道不用分配开关

网友:
模式选到飞行条件,(飞行条件要另设置,一般是悬停曲线到3D一,一到3D二)把底下的禁用打开,第二页默认都是50%感度,根据机子来调(我说的是直升机的方法)

网友:
比拧旋钮方便多,不误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