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升机用锂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1-12-03):
请教直升机用锂电池充电的问题

用iCharger308充电的时候,设置充电电流为2A
充电器显示 电池每一S的端电压随着时间的延续,慢慢变大
比如从3.85慢慢变到4.19-4.20V。
我有一个问题不理解,当电池中的1S端电压为3.85V 时,充电器加在电池两端的电压是多少(设置充电电流为2A)?

我觉得肯定比3.85V 要高,并且设置充电电流越大,这个电压就会越高。

那问题又来了,这个电压高,会不会损失锂电池。每1S的额定电压为4.2V ,如果加在端口的电压为12V
这1S的电池是不是要废废了?另外,为什么加上了12V(假如是12V),那么充电器上为什么显示不是12V,还是3.85-4.2V?

不太懂,就是没事想一想。谢谢!

网友:
事实上就是充电时充电器显示的电压,你中止充电后,会发现实际电池电压小于中止充点前的电压,也就高个0.1V吧

网友:
多余的担心,锂电池充电一般是先恒流,再恒压。不管电流多大,电压都不会超过4.2V,一旦电压达到4.2V,自动进入恒压阶段,稳定4.2V直到电流变为0(实际0.1-0.3A),充电结束。

网友:
我们航模用的充电器我们一般不都是设定了充电电流吗,这种开始的时候肯定就是恒流充电了,用恒流法充电确实充电电压会随着电池慢慢充满充电电压会慢慢变高,单充电最高电压他不会超过锂电能够耐受的最大电压的,设计充电算法的时候这些肯定都考虑进去了,快充满了就采用恒压法充了,让充电电压和被充的电池满电时的电压相同,等两者电压一样电池也就充满了,我分析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我有一个问题不理解,当电池中的1S端电压为3.85V 时,充电器加在电池两端的电压是多少(设置充电电流为2A)?

显示3.85V时,加在两端的电压就是3.85V,这个电压就是用恒流2A来激励当前电池的结果,所以因果关系是施加2A然后电压达到3.85V。
这样第二个问题也应该解决了,当你直接施加12V在1S上,而且这个12V的续流能力无穷大,电线载流能力无穷大,那充电电流就远远大于2A,把电池两端强行升到12V,肯定就废了。实际的电源功率都是有限的,加12V给电池,往往只能得到一个中间值,视电源功率和电池容量电池内阻等因素决定。

网友:
可以把实际电池等效成一个理想电池和理想电阻串联,充电器输出电压=电阻分压+理想电池电压。充电器电压升高时,电流变大;充电器会实时调整输出电压以使电流达到设定值,这是恒流充电阶段。随着理想电池电压上升,充电器把输出电压提高到4.2V就不再升高了,此时理想电池电压=4.2-电阻分压,分压慢慢减小,电流也随着减小,就是恒压充电阶段
如果在电池两段加12V电压,减去电阻分压之后理想电池的电压超过4.2就危险了,但是放心充电器不会输出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我通过自己的一个实践得到了解答,有一个老化的1300mha电池,容量已经极其小了,用una9平衡充充电,平衡冲可以看单片电压变化,充电前电压3.7,刚启动,电压就在3.85和4.2v跳(我设置的截止电压是4.2V),说明充电器会根据电压电流计算,最大只输出你设置的截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问题不理解,当电池中的1S端电压为3.85V 时,充电器加在电池两端的电压是多少(设置充电电流为2A) ...

您的意思 我明白了。谢谢!
就是 加了3.85V 的电压才有了2A的电流。

我测试了1S的充电电流,加在1S的电压为6.6V(空载),显示电流为1.44A(加上电池了),而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为4.56V
就是说,不加载时电压为6.6V,加载后电压变低了,实际的电压为3.86V(就是没有电流的时候即不充电的时候),加上6.6V
就是4.56V 1.44A的状态。

这是不是说明 我的6.6V 的电源能力是有限的?  真是不懂。谢谢

网友:
308duo开始充电后最上方显示的总电压就是实际加载在正负输出线上串充的电压,单片电压显示的就是平衡头检测的实时单片电压,最下方一行的总压就是电池组单片累计的总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 我明白了。谢谢!
就是 加了3.85V 的电压才有了2A的电流。

实际的电源能力肯定都是有限的,这个不用怀疑。如果想要接近无限的恒压能力,可以想象尽可能多的锂电池并联,这样的话输出电流就很恐怖了。充电电流除了电源能力外,还有电池内阻的影响,内阻越大,充电电流就有越多消耗在发热上。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这不是我们操心的问题,飞机都没啥时间折腾,

网友:
2A是前期才能实现的,到后期涓流充时候最高就是4.2V,那时电流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