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电动固定翼问题求教

楼主(2021-12-03):
      昨天飞三特1.6米下单翼的练习机,配置是郎宇3520KV520电机,好盈80A电调,天地飞RF207S接收机,用了四个TW产贴全球品牌标的futaba3003舵机电池用的是花牌6S4200mah电池。第一个起落正常。准备第二个起落,换电池接电的一瞬间,随着一声异响,所有舵机瞬间在最大行程锁死,遥控器所有动作都没有反应,电调一直循环着发出滴、滴两声。当时以为是电调完蛋了,但是回到家拆下来测试,发现电调好的,反而是接收机一点反应没有,还有就是所有舵机都坏了。请问诸位大神,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敬请指教。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电调BEC的输出电压看是否正常,然后确认下遥控器失控保护各个通道是什么反应?看描述像是插电后接收机因为什么原因挂掉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配置飞起来怎么样?动力有富裕吗?

网友:
线索不全

网友:
大马拉小车。更换接收机咯!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是接收机不兼容3003。遥控器频率太高不支持这么老的模拟舵机。

网友:
舵机烧坏了吗?信息不够用

网友:
有可能是电调BEC供电导致接收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配置飞起来怎么样?动力有富裕吗?

动力很富裕

楼主:
感谢上面朋友的发言,故障补充一下,四个舵机三个电机全坏了,还有拉齿现象,有一个幸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是接收机不兼容3003。遥控器频率太高不支持这么老的模拟舵机。

能具体说明一下吗?我还有甲醇油机,接收机和舵机也是这个配置的,如果更换的话,什么舵机比较合适呢?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池接电瞬间产生的高压把舵机和接收机都烧坏了,6S电池电流很大,电调的bcd也可能被烧坏,要检查一下电调bcd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明一下吗?我还有甲醇油机,接收机和舵机也是这个配置的,如果更换的话,什么舵机比较合适呢?谢 ...

国产标准舵机太多了,常见的品牌有辉盛,GDW,KST,OMG,西塔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