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1的各类轴承规格

楼主(2021-12-03):
想请教一下各位有飞M1的大神,这架小飞机各类轴承的规格,再十字盘轴承可换吗?谢谢啦

网友:
自己拿卡尺量量就知道了,三个参数,内径,外径和厚度。

网友:
你说的大神不折腾这 都去飞大机了

楼主:
好久没用的包包整了下,还不错,飞机加控,加配件加工具。

网友A:
朗宇坑太深。慢慢你就知道了。。。各种非标。

网友(2022-08-09):
引用 网友A:
朗宇坑太深。慢慢你就知道了。。。各种非标。

是的

网友:
十字盘轴可以更换但是不是无损更换 配合轴承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