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II和大黑羊完美合体

楼主(2021-12-04):
十五年前买的JR 9XII,终于重新上岗了,大黑羊的JR仓直接使用,JR的电池供电(100mw以下,功率大了JR电路吃不消,外接电源供电)。大黑羊PPM数据给9X,听说PPM相比CRSF协议有20ms的延时,实际使用感觉不出来。
手里一台9XII+大黑羊,一台tango2手柄控,两台通过multi-bind同时对频四轴,想用哪个控就用哪个控,爽歪歪。
9XII设置很简单,定义好aux1-4,摇杆和拨杆完美使用,9XII摇杆行程需要调整,摇杆中立点要sub-trim调整到1500,达到四轴地面站低杆位小于1000,高杆位高于2000,中立点1500。2个拨杆设置分别为arm,angle,一个拨杆设置成控制大黑羊的功率切换。
5IMX插件没有,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A:
老哥,我的ff9是否也可以用ppm连大黑羊

网友(2022-01-14):
是不是只要有PPM接口的都可以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的ff9是否也可以用ppm连大黑羊

老控有PPM就可以

网友(2022-03-30):
你好!看了你9X2都能用大黑羊,我的老控DSX12也去买了一个大黑羊,插上JR仓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请问一下,还需在遥控器里设置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