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D65PX推土机组装实录

楼主(2021-12-04):
Marcus是一位来自德国的工程师,也是一位资深模型玩家。他的本职工作并不是设计模型,做模型只是他的兴趣爱好。对仿真模型的热爱程度,对于一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来说,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打造一台拥有极致细节的仿真模型。

与那些以模型为主业的厂牌不同,他的设计并未考虑量产,甚至你可以理解为他的作品完全是为了自娱自乐。

Marcus的招牌作品就是基于松小D65PX为原型机的仿真推土机模型,以及由该机型演变而来的多款变种机型。
例如:前置属具可替换型,以及整合了Palfinger林业随车吊的机型。
这台推土机的零件是否易于制造并不是Marcus考虑的主要问题,这意味着很多的“细节”可以被更真实地表现出来。
他一直在做细节的极致“保留”,而不是在做“减法”。
Marcus的小松D65PX仿真推土机模型,也因此在欧洲模型圈内享有殿堂级的地位。
又因其产量极其稀少,每年的制作数量不会超过5台,制作周期也非常漫长,通常要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散件套材的制作。

你没看错,就是大半年,如果加上不可抗因素(如新冠疫情的影响),等上更长时间也是大概率的事情。
而且仅仅是散件,并不是成品。

Marcus的招牌作品D65PX绝对是众多模型中极难获得的一台,除了模型本身很昂贵,还需要极其强大的耐心。
虽然欧洲也有大厂牌推出了同款D65PX仿真模型,但很明显的是,量产机与Marcus打造的极致非量产机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这些大厂牌的量产机也同样价格高昂。

不仅如此,Marcus制作的D65PX散件版的零件异常复杂,零件数量之多令人感叹。而且大量的零件并不是可以直接拼装的,还需要进行二次处理,比如打磨和上色。举个有代表性的例子,Marcus的D65PX的驾驶室,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结构单元。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我们只需要制作一套外饰零件就能够组合成驾驶室的结构体。
但是Marcus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它当成了真机器一样,制作了外层和内层。也就是说驾驶室内的所有内饰板是一个个独立的结构体拼装而成的,而且材质的手感也于外层完全不同。
除了零件数量多,而且制作的难度也非常高。由于拥有极致的仿真细节,个别零件的特别细小,它们都需要上色,并且进行拼装。

所以你至少需要掌握:涂装技术,以及拥有模型的基本拼装经验。

我们将要面对的不是相同材质的涂装,而是多种材质,有金属、有树脂、有尼龙。
树脂又分成了高硬度、高韧性。基础材料的表面又有光滑面和粗糙面。
仿佛是在打造一款复杂的静态仿真模型。但还不止于此,因为我们还要涉及到复杂的液压系统的安装调试,以及电路系统的安装调试。
今次我们要打造的将是D65PX系列里面最为复杂的一款配置:前置工具可替换+林业随车吊,它拥有8个换向阀。

最重要的是:没有组装说明书。
Marcus不建议这种结构异常复杂的模型进行长途运输,因此很容易造成损坏。
因此他并不太乐意为玩家提供RTR成品。当然如果你执意要他这样做,你还需要额外支付2000欧元的工时费,并且承担运损的风险。
又由于该机型特别复杂,制作难度极高,因此成品机的制作周期也非常漫长。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和大家分享关于这台世间少有的极致仿真模型的制作详情。
无论你是将来打算拥有它,还是只是看个热闹,我相信都会为你带来有益的参考。

由于制作周期慢长,请大家耐心等待更新。

楼主:
这一节向大家展示部分零组件的加工细节

这是D65PX的履带支架和行走电机的支架
全部采用金属材料打造

后置随车吊的金属支架

推土机的底盘主体结构

刚做完喷砂处理的随车吊结构件
它由黄铜制造而成

前置属具的快换耦合器

来自于ScaleART的冯哈勃一体式油泵以及8位换向阀

正在进行上色的随车吊和夹子

由黄铜制造的推土铲

加宽的履带

部分3D打印结构体

楼主:
为了获得更完美的效果,决定先进行填缝处理

上腻子

打磨之后完全过渡,缝隙不再有

接下来对铲子进行上色处理

对GPS天线座进行上色

再把GPS天线座安装到铲子上
这款铲子的外观非常漂亮

楼主:
接下来要从3D打印材料上把零件分离出来

需要小心剪下这些零件

所有零件都需要经过打磨才可以使用

以铲子为例,这是打磨之后的样子

先喷一遍金属银颜色,然后再把需要保留银色的部分遮盖起来

喷上需要的杆身颜色

后柄部分手涂黑色

完成之后的效果

背面

网友:
火钳刘明

楼主:
机身上半部分的主要结构件组装
这些零件都是3D打印的,虽然对于3D打印这个技术每个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但好的方面是它能够保留非常多的细节,假如这些细节通过其他方式来制造要么工艺复杂,要么成本极高。
3D打印成型技术让这一切变得简单快捷了许多。
当然3D打印零件上面会有不可避免的层纹和支架触点,这些是需要进行后期打磨消除的,
3D打印零件的后处理环节是比较繁琐的。

以下这些零件都是我们经过了打磨之后呈现出来的样子。
在喷完底漆之后还需要进行第二次打磨,这样才会有好的效果。
在以下图片中,你能看到从白色原料到涂装成型的全部过程。

楼主:
对机身上盖进行分色涂装处理

楼主:
为了获得更好的仿真效果,除了对灯罩的外轮廓进行常规涂装之外,还需要对灯罩内部做一个反光涂层。
以下是制作反光涂层的大致方法。
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先喷涂反光涂层在内部,然后再喷外轮廓。
另一种方法是先喷外轮廓,再喷反光涂层。
这次我们使用的是第二种方法。

喷涂完成之后,难免会有飞漆蹭到我们不想看到的地方。
所以使用研磨材料来把这些飞漆打磨掉。

完成之后就像上图这样。
银色的反光涂层效果并不是最终的效果。
我们要把它变成黄色反光效果。
所以等干透之后,还要再增加一层黄色透明涂层。

这是最终的效果

安装LED光源

最终成品

最后贴上LOGO

楼主:
接下来开始组装D65PX的前置属具,分别有:重型叉子、重型推土铲、轻型推土铲。

零组件状态

拼装完成状态

喷砂处理之后的状态(后续还要进行上色处理)

重型推土铲
这个铲子的造型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
零件比较多,拼装难度也很高

中途状态

中途状态

完成品

喷砂处理之后的状态

轻型推土铲的所有零件

中途状态

完成品喷砂之后的状态
这款铲子看起来虽然感觉结构不太复杂,但是组装难度也是挺高的。

楼主:
本节内容将进行驾驶室外壁零件的预处理。
为什么说是预处理呢?
因为这些零件的初始状态只能算是一个毛坯, 是不能直接上色使用的。
请看下图:

在经过一番打磨处理之后才有了上图的效果
准备好黄铜铸造的雨刮器和门把手零件

再准备更多的需要预装的零件
这些零件都非常的细小
所以说细节也是相当的丰富

扶手的固定孔位是需要加工打穿的,这样它才能牢固的安装

最后使用环氧树脂胶来粘接这些零件
这种胶的特点是干得慢,但固化之后非常牢固

等胶水干透之后就可以喷漆上色了!

雨刮片单独上色

这是上色完成后的效果

接下来对内饰板进行修饰:对扶手、栏杆、边框等进行单独上色
此外,这些内饰板件的已在先前进行了双面上色,朝外的为黑色、朝内的为灰色。

对窗框和锁进行上色

完成后的样子

背面的颜色
(白点部分会在安装的时候被遮盖,不影响整体美观)

楼主(2022-01-10):
这一节进行仪表台的修饰加工

首先对仪表台毛料进行整体上色

然后进行分色,把中间的部分喷涂成黑色。

遮盖做完后的样子

喷涂颜料

完成效果

美化修饰

楼主:
这一节是对驾驶室内部细节进行修饰。

首先给座椅做修饰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带有分色的座椅

然后准备安装驾驶台

完成后的效果

准备好地板和踏板

拼接安装后的效果

楼主:
推土机的底盘为全金属结构,需要对它进行上色处理。
在上色之前,还需要对其进行打磨(增加油漆的附着力)和除油处理。

为了更利于做涂装,需要对它进行拆解。

这是拆解完成后的状态

对金属零件进行打磨拉毛后的状态

完成上色之后的状态

安装两条装饰条

安装位置如上图
细节就是在这些地方体现的

白色这一块是配重,它里面装的是钢质物体

上色前的准备:把轴包起来,因为轴不需要上色

安装扶手

安装完成后的状态

换个角度看

喷完底漆后的状态

换个角度

喷涂完成后的效果
这个底盘的喷涂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楼主:
推土机的零件非常“散”,它的履带需要逐片拼装。每条履带由44片履带板组成,履带销中间带有滑套。
组装它们需要强大的耐力,我每天晚上抽大约2小时时间来组装,刚好能装完一条履带。装完2条需要2个晚间的时间。

履带销中间有一个滑套,组装时需要穿过滑套。

这是组装完成后的状态

正面的外观

两条履带组装完成

接下来我们要对履带进行上色。上色的方法有两种:喷漆和化学上色。
喷漆上色不耐磨,容易掉漆。化学上色耐磨度更高,而且具有天然的旧化效果,对提升仿真度有显著的作用。
所以这次我准备用化学上色法来对履带进行上色。

由于金属的种类很多,并不是所有金属都适合这个方法。这款履带的材料不是铝、不是钢、也不是铜,而是镍合金。
在某宝上能找到的钢铁发黑液并不总是能对这款金属生产化学反应。经过一番测试,最后我们选择了一款反应效果较好的材料。

发黑第一步:除油
把履带浸泡在脱脂除油液体中,充分除油之后用水清洗干净。
此时履带上就不会有油脂了。
用手摸一下也会沾上油脂,虽然用肉眼看不见。
所以除油之后的材料是不能用手直接拿的,要戴上橡胶手套。

然后把履带放入发黑液中进行发黑处理
只需很短的时间,履带表面的颜色就开始发生变化。
颜色的深浅也是可以控制的,想颜色深一点就泡久一点。

从发黑液中取出履带,用水清洗干净,烘干之后就是上面这种效果。
但这并不是我们满意的效果,还差一点意思。
于是我们对它进行了:酸洗

酸洗的目的是清除氧化层,通常用于除锈。
发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氧化现象。
经过酸洗之后的履带,表层的黑色已经变成了粉末,抹除掉之后,便在灰黑色中透出了金属原本的质感。
这个效果比之前那种单纯的发黑效果更加真实。

有小伙伴可能会说:酸洗不是应该放在发黑之前吗?
这是对的,酸洗通常是放在发黑之前用于除锈。
不过在发黑之后再加了遍酸洗,或许你会得到意外的收获。

这里还是要补充一句:并不是所有金属按上述方法都有上述效果。
以上效果也是我经过多次测试后,在限定金属种类之后,得到的一个较为满意的效果。

最后一步,把履带放到封闭油中浸泡。
这个步骤的作用是:脱水、封闭、防氧化。

封闭处理之后的履带看上去更加具有质感。
灰黑色的履带,有着氧化反应特有的不规则色差和纹路。
“旧化”让“新”履带拥有了更真实的质感。

楼主(2022-02-09):
接下来进行底盘主体结构的安装。
需要装配的零件主要包括:推土机底盘、履带架、前面罩、推铲支架等部件。

首先安装的是履带架的摆臂(图中灰色的铝合金零件)
它的作用是让推土机履带具有摆动功能,从而更好地适应地面的高低起伏。
这个结构和真实的推土机是一样的。
有了这个装置之后,推土机不仅可以在平路上正常行驶,在高低起伏较大的路面行驶时,也能让两条履带更好地贴合地面,从而提供更优越的抓地力。

现在你看到的是履带架的摆动转轴,我们在这里涂抹一些润滑脂,让它能更好地运转。
零件的尺寸精度很高,套上转轴之后没有虚位,但又能顺滑地运转。

这是将履带支架安装完成后的状态

接下来安装驱动轮的装饰零件
这两个零件是铜材料压铸制造的,质感非常逼真,保留了真实机械的粗犷美,同时又不失精致的细节,上面的每一粒仿真螺丝都散发着机械的魅力。

安装完成后的状态

从尾部看的视角

从左侧面观看的视角

接下来安装前油缸支架
支架本体也是铜材料压铸制造的,依然是很让人着迷的只有压铸工艺才能生成的质感和细节。

安装完成之后就是上图的状态

准备前面罩的零件

安装到位的状态

接下来准备安装推铲支架
这些零件是已经完成了涂装之后的状态
其中支架主体的原始状态是铜材料铸造的,细节非常漂亮
旋转架和快拆架主体材料是不锈钢材料。

这是旋转架

对金属滑块进行上色处理的效果

螺丝与滑块间采用了石墨垫片以增强其旋转的顺滑度,同时降低磨损。

快拆机构是由一个微型舵机来驱动的,舵机的电线需要加长

完成安装后的状态

用金属网片来对舵机外观进行修饰

折弯并打磨

然后上色

最后进行安装

经过此番修饰之后,结构体看上去更加饱满,细节层次也更加丰富。

准备好控制俯仰的油缸

安装完成后的状态

换个角度看

然后把推铲架安装到底盘上

安装升降油缸

锁紧螺丝

两个升降油缸安装完成

这张照片展示了铲子的水平角度控制功能
这个快拆装置具有旋转功能

这是正常水平位置的状态

楼主:
然而,当我们把履带放上去之后,发现履带与支架的距离非常近,最近距离仅1.5毫米左右。
这个距离显然会让人神经紧张,一旦卷入小石头或遇到路面起伏较大的情况,容易造成剐蹭。
机器是按照标准履带宽度设计的,而我们使用了加宽型履带(而且是最宽的那一款)。
标准履带的宽度是59mm,而加宽型履带的宽度为71mm。
所以我们必须对机器底盘进行改装,使其能更好地兼容71mm宽度的宽型履带。

按原机标准安装之后,履带与支架的最近距离仅约1.5mm,容易造成剐蹭。

从顶视照片也可以看出,履带距离机身的距离非常近。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增加左右两侧履带支架的距离。
同时还要让履带驱动轮的距离也同时得到相应的增加。
而且原机的设计支持履带支架的距离调节,所以这个改装是无损的,算是解锁了隐藏的功能。

两个步骤:
第一,首先给左右履带支架加装厚度为3mm的垫片。

第二,为履带驱动轮也加装厚度为3mm的垫片。

经过这个改装之后,可使履带距离机身的距离较之前增加3mm厚度,获得4.5mm的间距,这样就安全多了。

这是安装完垫片的效果

正面看

安装装饰盖

同时我们还为前面的摆动架球头增加了2mm的距离,使其能够完全陷入摆动架的活动孔中。
原设计,球头会有一半的距离脱离活动孔,有脱孔和旷量超标的隐患。

这是另一侧

安装完成

从尾部往前看,履带的间距每边都增加了3mm,一共增加了6mm。

现在这个距离看上去就更加协调和安全了。

从顶部往下看,要比之前协调多了!

楼主(2022-03-15):
接下来继续完成履带的安装。

首选对履带进行前尾封闭
注意看,此履带配有金属滑套,销子从中间穿过去。
这个设计的用料会比不带滑套的多,优势是能降低运转时的磨损。

如上图所示,履带已经首尾连接好了。

然后把履带安装到履带支架上。
此时面前的导向轮处于“压缩”状态,限位螺丝将其位置定固住了。

上图所示就是张紧弹簧的限位螺丝

现在我们把这颗螺丝拆除

导向轮现在被弹簧张紧,履带顺利安装完成

宽型履带是真的霸气!

楼主:
这一节我们将继续驾驶室的安装。
驾驶室由内结构(在前面的章节里有详细介绍内构的安装过程)、内装饰板(已完成)、玻璃层、外观层四部分组成。
第一步,我们把内饰板与内构底座进行组合。

这是组合完成后的样子
这个部分的操作需要十分精细的控制构造的几何尺寸
稍有偏差,可能会造成后续的零件无法安装。

然后是安装玻璃层
这一次的尾框玻璃上要贴字

以上是贴字的大概过程

驾驶室的顶盖需要安装灯和吊臂支架。
其中吊臂支架原本是树脂材料,十分脆弱,这里我们把它升级成了金属材料。

完成喷涂后的效果

准备安装光源

同步进行的另一台黄色涂装D65PX也完成了灯的安装

优化线路

顶盖内饰板也有灯光

贴上遮光纸

安装灯罩和仿真音响喇叭

内饰板和顶盖即将对接
灯通过3pin排线引出

亮灯测试

亮灯测试

完成

安装玻璃层

安装外饰层

安装完成

顶盖与驾驶室对接准备

把电线从侧面的缝隙引入底部
电线会被很好地隐藏起来,而且它是活动的,顶盖可以随时揭开,更换里面的人偶也是很方便的。

室内照明灯的亮灯效果

准备好以上组件

驾驶室的全貌

驾驶室+机头的全貌

黄色涂装版本的全貌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仿真度最高的D65PX推土机模型

楼主:
D65PX推土机模型有两种动力搭配,其一是Servonaut的U430五级电机+行星减速器,另一种是冯哈勃工业电机+行星减速器。
二者除了价格悬殊很大之外,性能差异也很大。如果是追求极致的性能和操控感受,那么冯哈勃动力系统是最佳的选择,它拥有极致的线性,而且运行起来几乎是静音的。
而U430动力系统则拥有很高的性价比,但它的线性要劣于冯哈勃动力系统。这一特性会非常明显地体现在转弯或坡道起步的时候。
此外,冯哈勃电机还有一个很显著的优势就是它非常省电,即使全速运行,工作电流也非常低,而且力量充沛。
以这台D65PX为例,让它拉动一台真车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U430系统的装机状态,外观还是挺美的。
螺旋伞齿是两种动力系统的标配,运行起来平顺且噪声低。

位于机头的散热风扇是一个选装配置
它除了可以起到仿真装饰作用,也更加有利内部设备的散件

D65PX Crane Dozer的液压工作站,这是前端总成。
它的油泵也是由冯哈勃工业电机来驱动的,静音且省电。

油箱里有特殊的内藏式油滤芯。

滤芯由40目铜珠构成

接下来为液压工作站安装舵机,以及连通油管

这两根油管的作用是把前端的液压压力传递到后端

这是后端的换向阀总成

装入框架之后对舵机线缆进行优化整理

后端与前端的主油路现在已经连通了
德国工程师的设计既照顾了功能的发挥,同时还有美学考量,结构感十足,这才是真的美啊!

安装油嘴

安装完成后的状态
中间两个油嘴是朝上的,因为这里要避让旋转驱动电机。

这是液压吊臂的旋转基座

套入吊臂之后,把10根油管从空心轴穿下来。
然后把其中8根油管连接在后端的油嘴上,另外2根油管连接到前端。

这是安装后油管之后状态
这里的安装过程极其复杂,具体过程就不多讲了。
后端有4路阀,分别控制吊臂的:大臂、小臂、伸缩臂、夹子旋转

前端4路换向阀分别控制:左油缸、右油缸、推铲俯仰、吊臂夹子

吊臂的油管与阀是直接连接的,因此它拥有物理限位结构,旋转角度大约为350度,基本上能满正常的作业范围需求。

这是前端油管的布置情况
油管的直径为2mm的细软管,仿真度很高。

这是俯仰油缸

前铲上下控制油缸,左右各一个

后端的油管和电线从这里穿过来

俯仰油缸,此时还没有安装限位器

引到前端来的舵机信号线插头

安装CM-5000接收机

安装德国高频混控电子调速器,它的特色是:出色的线性和静音。
由它驱动的电机是听不到高频啸叫声的。
此外,它还具有倒车灯驱动功能。

这是即将装机的冯哈勃动力系统
绝对的高端器材,动力系统的天花板。
无论现在无刷动力系统有多先进,工业设备、航空航天以及机器人领域,冯哈勃工业电机依然打主力。

冯哈勃动力系统安装就位

开始联机调试、进行参数标定。

楼主:
接下来安装液压吊臂。
这款吊臂的原型机是Palfinger的林业专用吊臂,它标配有一个液压旋转器和液压木材夹。
吊臂上的灯光系统也是标配的。吊臂的主体制造材料为黄铜,做工相当的精细。
吊臂有6个动作,分别是大臂、小臂、伸缩臂、液压旋转器、液压木材夹、旋转底座。
其中,除了旋转底座是由冯哈勃电机驱动的之外,其余动作都是由液压系统来驱动的。

这是未装机前的吊臂状态,从底部引出的液压油管多达10根。
我们需要先理清这些油管的功能,然后再分别把它们连接到对应的换向阀上。
由于操作空间狭小,结构复杂,此步骤的安装难度极高。

安装完成之后的状态
吊臂的底座也是黄铜材料,而旋转空心轴则是钢制的材料,非常坚韧结实。
旋转座的配合十分精密,纵向几乎无虚位。
在横向位置上,采用的是直齿咬合方式,还是存在少许虚位,但并不是很明显。
我们试着调节齿轮的间隙,如果调到近呼于无虚位的状态,它的转动就不会那么顺滑了。
所以最终我们选择了为它留了一丝丝虚位,这样运行起来便是丝滑顺畅的。

现在我们要为骨架结构安装仿真外观覆盖件
这些零件也是在之前的步骤里提前制作好的,它们非常细节,你们能看到它上面有相当多的细节,包括:百叶透气窗、楼梯、栏杆等。

外观覆盖件安装好之后样子
但还没有用螺丝进行固定,这个步骤我们将放在最后来完成,因为会使用特殊的外六角法兰仿真螺丝。

接着就是安装仿真旋转驱动单元
这个零件也是3D打印的,用胶水固定。

如果不安装电源开关,每次插拔电池插头都要打开尾盖,略显不方便。
刚好在推土机底盘的尾部有一个能够安装电源开关的圆孔,我们便利于这个圆孔来作为电源开关的固定孔位。
它的位置是非常隐蔽的,所以安装开关之后,不会影响外观,操作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现在我们已经布置好了电源线和开关

由于底盘尾板承受着整个吊臂的负荷,于是我们考虑到结构的稳固性,为它做一个强化处理。
上面是我们裁剪的两段金属立方体,打孔穿过螺丝是为了方便在安装时能用手作为辅助定位。
安装完成后这些螺丝将被拆除。

强化处理完成后的状态

手工上色之后让它与周围零件的颜色统一

黄色D65PX也进行了相同的结构强化处理

安装履带支架的外观覆盖件

安装左侧组件,上面有倒车灯,让它和电调联通。
因为我们使用的德国电调提供了倒车灯的功能。

接下来制作灭火器

灭火器安装就位

使用插销以紧配合方式将灭火器固定在驾驶室侧板上,这里没有使用胶水固化。
该灭火器是可以拆下来的,但并不建议经常去拆它,毕竟这些零件很精细又比较脆。

把驾驶室定到底盘上
组件以磁吸锁扣方式固定,拆装都很简便

驾驶室的顶灯和室内照明灯,需要与底盘来进行连接。
这里使用了磁吸接头,在连接驾驶室线缆时更为简便。

底盘内部设备
蓝色的旋钮是声组的音量调节旋钮
我们使用的是德国SMR声组,这是一款履带式和轮式机械双用声组,这里我们把它切换成了履带模式,在运行时能听到履带的声音。
这款声组的细节表现力十分丰富,而且音质相当的好。
除了能听到几乎是所有声组都标配的:发动机启停音、鸣笛音之外,它还能发出倒车音、履带音、随机的气缸放气音、油缸压缩音和油缸泄压音。
当然要把这些声音和推土机上所有动作对应起来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可以肯定地说,使用普通的遥控器是做不到的。
要想听到所有这些细节,必须使用德国指挥官系列遥控器SA-1000或SA-5000,后者更佳。
设置过程非常复杂,我用尽了SA-5000的Function block资源,才使得系统的各种动作都有对应的特殊的音效,
同时还将主要动作的换向阀动作采用曲线参数控制,这样才能有助于呈现更为精准的操控手感。

为前置油缸安装限位器,以避开油缸尾部与舱盖栏杆的干涉。

这是为托带轮制作的仿真外观

更像一台真正的D65PX了

为旋转座安装仿真护板

上机效果

D65PX多功能推土机成品正式发布

极致的细节,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观赏,都美!

外形与功能兼备的强大仿真机械!
特别要说的是:它的前置属具是可以快换的!

功能相当的强大,要轻松上手,还需要进行简单的学习。
上图是我为这台机器制作的说明书中的其中1页。
这台D65PX的工作模式被规划为两种:行驶模式和吊臂模式。
两种模式,可以随时切换。
为什么要这样规划呢?
因为功能太多了!
我们需要用同一个摇杆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因此就为它设定了双模式。
在行驶模式下,摇杆的功能就是行走和控制前置属具。
在吊臂模式下,摇杆的功能就是控制吊臂上的所有功能。

构建模型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爱好,对我来说更像是创作艺术品。
非常感谢为设计师和制造商,没有你们,我的手中将空无一物!

关于我对D65PX Crane 推土机的一些印象。
1. 丰富的细节,是最接近D65PX真机的模型。
2. 3D打印的树脂零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它们能呈现更为精细的;虽然我和你们一样更喜欢金属零件。当然,这台机器的底盘和关键结构所用的材料仍然是不锈钢和黄铜,这意味着它的结构是坚固的。
3. 还大量使用黄铜铸件,如大臂、传动齿轮装饰件、起重机回转底座等。
4. 它使用ScaleART的换向阀,这些阀门在瑞士制造,油泵和换向阀都是最新的2.0版本。这套系统有别于旧版的特点是:只要保持油泵压力(哪怕是极小的压力,这意味着油泵只需要很低的转速),即使不使用止逆阀,也不会出现明显的掉臂现象。此外就是操控手感和控制精准度要比旧版阀好很多。
5. 我使用了 ScaleART 的 SA-5000专家版遥控系统,它很棒,让我可以实现灵活的混音和曲线设置,这对于改善控制手感非常有帮助。 SA-5000 提供的功能块(Function block)我几乎用完了。如果它有更多的Function block资源,我想我可以继续压榨它的性能。可惜它的功能块最多只能提供序列号“Q”。希望ScaleART在下次固件升级时能提供更多的Function block资源。
6. 如您所见,这台机器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构建。而作为Construction-zoon RC,这台D65PX模型的设计者,他们的生产规模小且价格昂贵。但正是因为它极致的细节和出色的性能,让我等了大约2年才如愿以偿。对于喜欢它的人来说,这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亲手打造的,所以这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

感谢观看和支持!

网友(2022-09-06):
履带的旧化工艺很值得参考,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