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床试车铝合金

楼主(2021-12-04):
重新精磨白钢车刀,试车了一段铝合金。

自己磨的几把白钢车刀

楼主:
磨好的白钢刀和试车铜铝样品,震刀纹很浅,浅浅的螺旋线应该是正常的车削纹。

网友A:
铜件上的震纹反映出来车床的刚性不够,造成铝件上粗糙刀纹有几点原因,第一,主轴轴承不行,第二,没有用切削液,第三,刀具没磨好。事实上你的刀具确实没磨好,用高速钢车铝件和铜件必须要开槽,刀口要锋利,刀尖要倒角,铜件上的震纹可以最后留0.2毫米精车一刀处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件上的震纹反映出来车床的刚性不够,造成铝件上粗糙刀纹有几点原因,第一,主轴轴承不行,第二,没有用切 ...

用百分表测过,主轴只有2个丝的晃动,在家车没有车削液,刀刃后面开槽刀刃变得很薄,这样才锋利,我再重新开槽重新磨一下刀看看。

网友B:
什么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床子?

山东日照产的迷你车床

楼主:
给刀尖倒了圆角,车刀太小,不好开槽。

网友C:
铝很容易车出镜面的,车成这样基本属于不合格,你这刀如果不开槽,对小车床来说刀口太钝 阻力太大,车床刚性不足以支撑阻力,就会变形震动产生纹路,上次我给你发了车刀的样板图片,看来你没采纳,建议你重新磨刀,磨好后再试一下吧,试的时候最好把中托板和小托板都锁死,排除间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很容易车出镜面的,车成这样基本属于不合格,你这刀如果不开槽,对小车床来说刀口太钝 阻力太大,车床刚 ...

刀刃很薄很锋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刃很薄很锋利

你的刀连槽都没开,哪来的刀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好的白钢刀和试车铜铝样品,震刀纹很浅,浅浅的螺旋线应该是正常的车削纹。

你这个车刀磨得不行,建议你买数控刀粒使用。你会有意外惊喜。

网友D:
别相信静态的2个丝,就这床身的身板,且主轴肯定不是滚锥轴承,动态扩量是绝不止2个丝的,你这刀固然是没磨好,但床问题是主因,说句不中听的话,此床就是胡乱设计的产物。
有车铝的专用刀粒,车铝并不比车铁、铜简单,一般来说,刀粒车刀比高速钢好,就算高速钢也要选高硬度的,8mm的刀粒套刀有得卖,小床车刀宜选前角大一些的。
再说句不中听的,放弃这床吧,不然就是赚个折腾,得物无所用,买台最便宜的2K4(180),也绝对比这床好多,这床留做木工车床好了。
先天不足,一身都是病,后天是很难治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相信静态的2个丝,就这床身的身板,且主轴肯定不是滚锥轴承,动态扩量是绝不止2个丝的,你这刀固然是没磨 ...

这论坛里老玩家都不在了。都是新人。

楼主:
又磨了一把开槽的,这样应该合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相信静态的2个丝,就这床身的身板,且主轴肯定不是滚锥轴承,动态扩量是绝不止2个丝的,你这刀固然是没磨 ...

我问过卖家,主轴是滚锥轴承。

楼主:
用开槽车刀试车了一下铝合金外圆,表面比较光亮。

楼主:
感觉刀刃越薄震刀越厉害,把刀刃磨成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