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哈尔滨哪里有培训sw或者ug的

楼主(2021-12-04):
最近想学一个软件,一直手工画图太吃力费时间了,有清楚的模友帮忙推荐一个能培训的地方吗,急急急

网友A:
去闲鱼找吧

网友B:
我用的cdr 画图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闲鱼找吧

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cdr 画图超方便

其实我是想设计模型用

网友A:
每种软件都有特殊的地方,SW我没用过,据说是需要钣金基础的,UG是需要机加工基础的,因为是面向加工方法的。如果你只是画平面图,那用CAD就可以了,是线条结构加上简单的三维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软件都有特殊的地方,SW我没用过,据说是需要钣金基础的,UG是需要机加工基础的,因为是面向加工方法 ...

机加工基础是有的,想学个三维设计自己喜欢的飞机啊,现在激光切割机安排上了,缺少从想法变成图纸这个过程,

网友C:
网上有很多视频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很多视频教程啊

教的都是皮毛啊,真正需要用到的没有

网友D:
我要自学网,课很多便宜,我看的谭应的,ug、sw、mc都有,建模加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要自学网,课很多便宜,我看的谭应的,ug、sw、mc都有,建模加工都有

感谢模友支持,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要自学网,课很多便宜,我看的谭应的,ug、sw、mc都有,建模加工都有

感谢大神,这就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要自学网,课很多便宜,我看的谭应的,ug、sw、mc都有,建模加工都有

我要自学确实可以,不知道我账号还在不在嘻嘻,还有几十分没用

网友:
cdr  是设计模型图纸   我画了几百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cdr 画图超方便

咦,遇到同用CDR的
一直觉得和CAD党格格不入

网友:
SW入门,自带的教程就可以,跟着一步一步做。我觉得这个软件玩3D打印的一起食用比较搭

如果只是替代手工画平面图,并且没有学过CAD,那么可以考虑神将说的CorelDRAW,平面画图很愉快,还能通过CorelLAser直接输出到切割机,可以说所见即所得了。这个软件自己设计不干胶贴纸更好用。

楼主:
这么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感谢各位大神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