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正倒飞刷锅的技术问题

楼主(2021-12-04):
真机刷锅,真机刷锅,真机啊!不是模拟器
发现正飞尾向下的刷锅是逆时针比较容易,而顺时针很慢不好刷;正飞头向下的刷锅是顺时针容易而逆时针不好刷。所以啊!是不是因为尾巴是向右吹风,所以尾管必须向左运行的刷锅才比较容易和快速呢?
倒飞我还没有练习过,但用真机比划了一下,发现倒飞是头向下和尾向下时应该都是逆时针容易刷锅。
只是自己推断因为没有能够全部完成所以想请各位大师们来讲解下正倒飞刷锅的方向性问题,是不是有些方向因为慢就不需要再学习了啊?

网友:
我的技术回答不了你的问题,楼下来回答吧。学习中

网友A:
尾吹方向的确有影响,但对刷锅的影响不像侧摆那么大,没那么费劲,正逆都能飞,只是舵量给的多少问题,还有就是你要飞大速度逆着尾吹方向的刷锅时感度要比一般正常的感度要低一点,不然会抽。

网友B:
既然万众所托 那我就解答下:尾巴是抵消了大桨反扭力,不需要尾巴大幅度运动就没太大感觉,就像原地自旋和自旋翻照着尾巴反推力方向会更顺畅轻松,只是刷锅那是你逆时针航线不熟练!熟能生巧只要多练哪个方向都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吹方向的确有影响,但对刷锅的影响不像侧摆那么大,没那么费劲,正逆都能飞,只是舵量给的多少问题,还有 ...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万众所托 那我就解答下:尾巴是抵消了大桨反扭力,不需要尾巴大幅度运动就没太大感觉,就像原地自旋和 ...

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吹方向的确有影响,但对刷锅的影响不像侧摆那么大,没那么费劲,正逆都能飞,只是舵量给的多少问题,还有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