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通孔A轴先发帖再做不容易烂尾

楼主(2021-12-05):
好像24孔。
淘来的二手卡盘和转盘,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就做了个转接板,只做了第一步,第二步还要滑台拼接上以后自宫。
铝轴心铝外壳的全铝转盘已经买了很久了,卖家还有一个一直没卖出去。拼装上以后发现转盘也能用,再看卖家的也没了。

计划加两个滑台拼个小车,任务有两个,搞丝杆螺纹和做轴心车螺纹,拼个车床主轴出来,梦想的主轴外壳和轴心总得有一样是钢的。
第三次搞车了,还是个过渡品。拼装的活就是做转接板,多打孔多攻丝。
7075铝和6063铝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一干就能分出来,卖家没有欺骗小白。

网友A:
卡盘正面怎么还有三个内六角螺孔?接盘一面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盘正面怎么还有三个内六角螺孔?接盘一面没有?

前穿卡盘。后面也有三个孔。环球三欧的小卡盘就不肯做前穿的。我看把孔打穿也没啥东西,回头打穿一个80卡盘试试。

楼主:
转接盘返工。怀疑红圈的两个孔输入错误,把23写成22了,导致简单固定的卡盘外圆跳动0.5mm。二次装夹,以圆心为基准,没有分中器,反转主轴用眼睛耳朵,估计精度在5丝左右,重新打的三个孔,看起来跟圆相对位置比较和谐。
折腾以后外圆跳动成功的增加了0.1mm,达到0.6了。
小步进做主轴还有二两力,本来想让它表现一下,卡盘惯量太大了,看能忍它多久。

楼主:
夹根棒,卡盘根部0.3,90mm处0.6。不过卡盘也就是个打工的,说话分量不重,精度体现的是主轴的意志和刚性。轻轻一压一提,上下各0.2。结构上还能加强,还要算上两个轴,一加一减,目标是能在0.5以下。

楼主:
急着看效果,没装滑台,直接放小雕工作台上,再把转盘的步进电机接Z轴驱动上,完活。在这驱动电压下,小步进跑750转,输出功率大概15w,超安全功率。小车刀随便伸长,结构也是悬挑。都是摇摇晃晃。学了两天找不到4轴策略,自己瞎编了个G1,能动,开心,分不清楚A轴和车床区别。最小的进给干了一下镀铬轴承钢,有效果。一直把这镀铬轴承钢当目标,终于达到。只干了车刀头上那一点点,后面的光亮条是照相反光。
小进给搞的光轴。右边的一段波浪纹是以前手动木头车干的,现在是全金属数控了。步进电机0.2nm,加上变速,0.5nm,半堵转半失步的时候会发出一种滑稽的声音。。。

楼主:
神奇,昨天夹根棒,差0.2mm,早上一通折腾以后,搞根er延长杆进去比划搞螺纹,一测变成0.05了。瞎搞搞还有自定心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神奇,昨天夹根棒,差0.2mm,早上一通折腾以后,搞根er延长杆进去比划搞螺纹,一测变成0.05了。瞎搞搞还有 ...

小刀好弄,断铣刀杆磨,成本低。还是一样,计划切削几个丝,什么角都不考虑,用经典的三棱造型。

这刀比第一次用的锋利太多了,15瓦主轴没吭声就把活给干了,原来的刀15瓦功率大都花在摩擦力上面了。没有策略没有cad画图工具,继续编。螺纹跑了十几次没乱扣,也深不下去。小身板小刀就这深0.2的水平了,要干活的话还要做点工作。

二代车刀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穿卡盘。后面也有三个孔。环球三欧的小卡盘就不肯做前穿的。我看把孔打穿也没啥东西,回头打穿一个80卡 ...

自己打孔要注意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