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朗宇m1那个协议好?

楼主(2021-12-05):
手里有个天地飞et16,朗宇m1omp协议和sfhss协议有什么区别吗,搞不懂,求解

网友A:
我认为协议没好坏之分,只是接收机支不支持的问题。象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一样,用什么系统下什么样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协议没好坏之分,只是接收机支不支持的问题。象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一样,用什么系统下什么样的软件。 ...

...您这回答牛头不对马嘴,OMP协议和外接接收机在朗宇M1,M2上操作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这回答牛头不对马嘴,OMP协议和外接接收机在朗宇M1,M2上操作是不一样的。

愿听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这回答牛头不对马嘴,OMP协议和外接接收机在朗宇M1,M2上操作是不一样的。

请问omp有什么区别吗 是不是油门和逻辑输出通道不同 我用opentx系统外接多协议高频头空置浪宇m1油门总是设置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