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电包的问题

楼主(2021-12-05):
请问论坛大佬,3s 10000mah和6s 10000mah的两个电包,同等条件下理论上哪个充的电池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同容量肯定6s啊,因为能量多啊,多一倍

网友:
6s是两个3s串联

楼主:
那电池充电充进去的是什么?电流还是什么?

网友:
电是一种能量

网友A:
三个杯子总共装1000毫升水和6个杯子总共装1000毫升水 哪个方式装的水多些?一个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杯子总共装1000毫升水和6个杯子总共装1000毫升水 哪个方式装的水多些?一个道理

总共都装了1000毫升,你说分3个杯子装的多还是分6个杯子装的多?这有多少的问题吗?
S是指几片电芯也就是几个杯子,1000是指每个杯子的容量。

网友:
容量是一样的,6s的电压是3s的一倍,只是电压不同,放电电流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共都装了1000毫升,你说分3个杯子装的多还是分6个杯子装的多?这有多少的问题吗?
S是指几片 ...

好像不是吧 哪个一千是指这么多片电池加起来的总共容量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吧 哪个一千是指这么多片电池加起来的总共容量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你看看6S和3S同容量电池尺寸就知道了,6S是6片串联,3S是3片串联,单片都是一样大的,如果存的电量都一样,凭什么6S的要比3S的大一倍呢?肯定6S比3S的电量多一倍啊。只不过在同样的放电电流下,6S因为电压高一倍,所以放出的电量也比3S的多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杯子总共装1000毫升水和6个杯子总共装1000毫升水 哪个方式装的水多些?一个道理

这个说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共都装了1000毫升,你说分3个杯子装的多还是分6个杯子装的多?这有多少的问题吗?
S是指几片 ...

这种说法不对的

网友C:
6s1000mah是6片1s1000mah串联,3s1000mah是3片1s1000mah串联,所以6s1000mah是3s1000mah的两倍容量

网友:
我说的不对吗?
我说的意思和你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6s1000mah是6片1s1000mah串联,3s1000mah是3片1s1000mah串联,所以6s1000mah是3s1000mah的两倍容量

学到知识了,那就是说6s的总共能放出60000毫安的电量 而3s只能放出30000的电量

网友D:
楼上一群人都不知道什么叫wh吗

网友:
6s 10000mah=3s 10000mah的电包两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上一群人都不知道什么叫wh吗

你说的是Ah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一群人都不知道什么叫wh吗

1ah=1000mah

网友:
你这个上将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Ah吧

是wh

网友:
引用 网友C:
1ah=1000mah

能量单位wh

网友B:
这里在讨论容量我肯定以为他说的是安时而不是瓦时

网友:
10000mah的意思是单片电池以10000毫安的电流放电可以放一个小时,如果以5000毫安的电流放电,可以放两个小时。

网友:
把6s的电包拆成两个3s并联起来,它的容量就是那个3s电包的两倍,能充的电池数量也是那个3s电包的两倍。把6s电包降到3s的电压,能充电池的数量和那个3s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里在讨论容量我肯定以为他说的是安时而不是瓦时

人家问6S电包充得多还是3S电包充得多。这里电压都不一样,电池容量单位是mah,一块电池容量表示1000mAh,如果他工作时的电流时100mA,则理论上可以供电使用10小时。也就是Q=It,但是这里并未涉及到电压,因此mah只能说明电池内部能够容纳多少库仑的电荷。但不能说明这个电池能够做多少的功,以及电池可提供的最大功率是多少。不同类型的产品的工作电压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有常常会看到在mAh的旁边还会有一个以Wh为单位的数字。电池可做的功W=UIt=UQ,电压U *电流I的单位为W(瓦),因此电池里的W用Wh来表示,它表示电池能够做多少的功。比较模糊的概念就相当于,给你1片1000Mah的电池和100片1000mah的电池,两边电池同时以1A电流放电,谁放的时间长。结果当然都是一小时。这里是不是就是说1片1000mah等于100片1000mah呢?

网友:
看大家为这简单的问题吵成这样我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问6S电包充得多还是3S电包充得多。这里电压都不一样,电池容量单位是mah,一块电池容量表示1000mAh, ...

你说的很对,我也很明白,你可以去看我前面的回复是不是说的就是你说的意思。你要一开始就把这段话发出来而不是只说个Wh,我也不会误以为你在说Ah了是吧,误会

楼主:
所以我还是不明白,6s 10000mah的电包比3s 10000mah的电包充的电池多是因为6s电压高,存储的能量高,对吗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还是不明白,6s 10000mah的电包比3s 10000mah的电包充的电池多是因为6s电压高,存储的能量高,对吗各 ...

不是这样的,你这是把电包与动力电池之间画了等号。这样画等号的话你想一下3S电包如何给6S电池充电呢?电包只是给充电器提供能量,充电器工作才会给电池充电,电包的电能提供给充电器,充电器输出电荷给电池。在这里,充电器才是用电器,用电器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功率越高效率越高。相同功率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网友:
6S打火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杯子总共装1000毫升水和6个杯子总共装1000毫升水 哪个方式装的水多些?一个道理

不是一个问题,不要偷换概念。12伏10000安时和24伏10000安时。你在看看价格是不是快翻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吧 哪个一千是指这么多片电池加起来的总共容量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10000安时是1S的储能,也就是3.7伏,叠加就可以了,越多电池,储能也越大。

网友:
补充一个概念:对于航模外场充电而言,12V电包给充电器供电的充电功率是有限的(受制于多数充电器对输入电流的限制),
而24V的电包输出给充电器的充电功率,会比12V的大一倍。

拿个现实的例子:在外场给6S电池充电
3S电包供电下充电器能开的电流可能是单路10A,
而用6S电包的话,单路20A或双路10A
因此选择电包还要看自己的用电需求。

网友:
看体积就知道了。电包就相当于水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问6S电包充得多还是3S电包充得多。这里电压都不一样,电池容量单位是mah,一块电池容量表示1000mAh, ...

你确定两边放电都是一小时?

网友(2022-06-09):
我本来以为能玩到航模的都是物理,文学啥的都很优秀的人,看到大家这么争论我就放心了

网友E:
唉,我以为论坛起码是明白人,这TMD都是什么智障问题
就算不明白原理,拿同容量的6S和3S电池对比下也行啊